PIC16F73读写93lc46b

楼主(2016-01-06):
PIC16F73读写93lc46b
请问:谁有PIC16F73读写93lc46b的程序,有报酬!!
PIC

网友A(2016-03-24):
这个网上不是大把的吗?把SPI协议移植一下,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B(2016-11-11):
老兄PIC16F73还有在用吗

网友C:
如果是C语言的话,是较容易移植的,在本版块里,就有相应的程序,如果是汇编的话,要麻烦些
一般网上有PIC的程序库(也可从PIC官网上找,搜索93C46这个器件,有配套的程序,有51的也有P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