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 DAC

楼主:
本人小白,想运用STM32芯片实现三通道双极性(分别控制三个负载电路(电阻150欧),且能实现电流转向)的电路,采用双极性多通道DAC直接拉负载(负载电路电流能达到40mA)可行吗?是否需要后再DAC后加运放,什么样的运放?

网友:
必须加运放扩流,且40mA对很多运放而言都超标了,需要再加晶体管扩流。至于用什么运放,要看信号的频率。

网友A:
另注意,双极性输出需要采用正负电源供电,运放扩流用晶体管乙类放大器扩,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用运放+晶体管的音频功放电路。

网友A:
楼主发一帖就可以了,不必一帖多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注意,双极性输出需要采用正负电源供电,运放扩流用晶体管乙类放大器扩,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用运放+晶体管 ...

谢谢~也就是说一个双极性DAc其中一个通道后面要加一个采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是吗?频率方面是想用程序跟踪调节(频率要求不高),40ma的电流是有点大,其实20ma也可以,因为没怎么接触这方面的知识~问的可能比较幼稚。。。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一帖就可以了,不必一帖多发。

额。。一开始感觉发错了版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也就是说一个双极性DAc其中一个通道后面要加一个采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是吗?频率方面是想用程序跟 ...

问题是否“幼稚”不该关心,更不能以此为耻。网络给初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学习及知识获取的渠道,想获得好的学习成果,应该不耻于问,只是要注意提问时应尽量描述清楚问题。解答如果看不懂,该看书的赶紧看书,还有问题应继续问到底。
上学要交不菲的学费,而这里不要钱,真是天上往下掉馅饼,赶上这么好的事,幸福啊。我年轻时,弄明白个问题,那叫个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否“幼稚”不该关心,更不能以此为耻。网络给初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学习及知识获取的渠道,想 ...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