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双极性DAC拉负载的问题~

楼主:
本人小白~想问一下大神们:目的是运用STM32芯片实现三通道双极性(分别控制三个负载电路(电阻150欧),且能实现电流转向)的电路,采用双极性多通道DAC直接拉负载(负载电路电流能达到40mA)可行吗?是否需要后再DAC后加运放,什么样的运放?

网友A:
没有能够输出40mA电流的DAC芯片,所以DAC芯片输出必须经放大后才能够带动你的负载。
普通运放,很少见能够输出40mA的型号。能够输出较大电流的,通常称为功率运放。功率运放倒是有能够输出数安培电流的型号,但这类芯片往往带宽仅限音频范围。如果你的DAC芯片输出变化不是很快,可以用这类功率运放带动你的负载。

网友:
“且能实现电流转向”
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能够输出40mA电流的DAC芯片,所以DAC芯片输出必须经放大后才能够带动你的负载。
普通运放,很少见能够 ...

谢谢回答~
变化不需要很快的,还有可以是否可以通过改变DAC输出电压的极性,改变负载电路的电流方向(想省个换向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且能实现电流转向”
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通过调整DAC输出电压的+  — 改变负载电路的电流方向,负载其实就是线圈,但电阻有127欧~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
变化不需要很快的,还有可以是否可以通过改变DAC输出电压的极性,改变负载电路的电流方向(想 ...

当然可以。DAC输出极性改变,运放输出极性也会改变,但此时功率运放必须使用双电源。
使用双电源,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通过调整DAC输出电压的+  — 改变负载电路的电流方向,负载其实就是线圈,但电阻有127欧~谢谢~

负载是线圈的话,需要注意线圈中电流突然变化时的感生电动势。通常是使用两支二极管分别反向接到正负电源来释放掉线圈中所储存的能量。详见功率运放手册中典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DAC输出极性改变,运放输出极性也会改变,但此时功率运放必须使用双电源。
使用双电源,并不 ...

谢谢解答太感谢了,一直找不准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线圈的话,需要注意线圈中电流突然变化时的感生电动势。通常是使用两支二极管分别反向接到正负电源 ...

这个忽略了~多谢提醒~

网友:
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同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