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93lc46b的读写程序为何读出数据与写的不一致

楼主:
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93lc46b的读写程序为何读出数据与写的不一致
程序如下:

#include"93lc46b.h"

#define  CS RA2

#define  SK RA1

#define  DI RA0

#define  DO RA0

/*******************************************************************************
* 函 数 名         : Ewen()
* 函数功能                   : 使能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Ewe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InData;

    ADCON1 = 0x7;       //初始化为数字io。ra0到ra5。
    TRISA =0x00;

        CS=0;
        SK=0;
        CS=1;
        InData=0x98;        // 10011XXXX

        for(temp=9;temp!=0;temp--) {        // 9
                DI=InData&0x80;
                SK=1;        SK=0;
                InData<<=1;
        }
        CS=0;
}

/*******************************************************************************
* 函 数 名         :  Ewds()
* 函数功能                   : 非使能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备    注         : 起始之后I2C_SDA和I2C_SCL都为0
*******************************************************************************/

void Ewd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InData;

    ADCON1 = 0x7;       //初始化为数字io。ra0到ra5。
   TRISA =0x00;

        CS=0;
        SK=0;
        CS=1;
        InData=0x00;        // 10000XXXX

        for(temp=9;temp!=0;temp--) {        // 9
                DI=InData&0x80;
                SK=1;        SK=0;
                InData<<=1;
        }
        CS=0;
}

/*******************************************************************************
* 函 数 名           : 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函数功能                 :读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备    注           : 结束之后保持I2C_SDA和I2C_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unsigned int 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result;
        Ewen();

    ADCON1 = 0x7;       //初始化为数字io。ra0到ra5。
   TRISA =0x00;

        SK=0;        DI=1;        // 110 A5-A0
        CS=0;        CS=1;
        SK=1;        SK=0;                        // 1
        address=address&0x3f|0x80;

        for(temp=8;temp!=0;temp--) {        // 8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DO=1;

    ADCON1 = 0x7;       //初始化为数字io。ra0到ra5。
   TRISA =0x01;

        for(temp=16;temp!=0;temp--) {        // 16
                SK=1;
                result=(result<<1)|DO;
                SK=0;
        }
        CS=0;
        Ewds();
        return(result);
}

/*******************************************************************************
* 函 数 名           : 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int InData)
* 函数功能                  : 写
*                    *
* 输    入           :
* 输    出                  :
* 备    注           :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int In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Ewen();

    ADCON1 = 0x7;       //初始化为数字io。ra0到ra5。
   TRISA =0x00;

        SK=0;        DI=1;        // 101 A5-A0
        CS=0;        CS=1;
        SK=1;        SK=0;                        // 1
        address=address&0x3f|0x40;

        for(temp=8;temp!=0;temp--) {        // 8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for(temp=16;temp!=0;temp--) {        // 16
                DI=InData&0x8000;
                SK=1;        SK=0;
                InData<<=1;
        }
        CS=0;        DO=1;
        CS=1;        SK=1;
        while(DO==0) {                        // busy test
                SK=0;        SK=1;
        }
        SK=0;        CS=0;
        Ewds();
}

网友:
帮你召唤PIC大神@dingzy_2002

网友:
①93C46的外部ORG脚要确定准确电平:
     若是高电平,则为16位数据模式;低电平,则为8位数据模式。
②给一个我在这次瑞萨大赛上设计的93C46的程序例子(8位数据模式,测试通过)

以及93C46的资料:
CAT93C46 应用设计汇编及C51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