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得意的作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之 ~~~ Jlink V9 DIY

楼主:
我最得意的作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之 ~~~
Jlink V9 DIY。
也抄了一版Jlink V9,但是接口留出了5V、3.3V输出,Reset、SWO,以及SWD接口和虚拟串口,
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小工具。

另一个小工具:USB转串口:

用CH341通过跳线选择输出是RS232还是RS485,如果不做选择就是TTL电平,这对于调试串口设备来说太方便了
有CP2102有做了个简单的USB转TTL,超小超Mini的:)
http://www.openfsl.com/myweb/tools.html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下面是要普及V9了

网友A:
成本多少,在论坛里推广推广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在论坛里推广推广 哈哈

jlink 没法推广啊。。。
不是在查嘛。。。

网友:
CP2102 USB转串口原理图

网友:
用CH341通过跳线选择输出是RS232还是RS485,如果不做选择就是TTL电平,这对于调试串口设备来说太方便了
这个不错!

网友:
CH341转RS232和RS485原理图

网友:
都v9啦,好先进啊

网友B:
LZ 有没有变砖头过,,,另外可以开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有没有变砖头过,,,另外可以开源不?

没有变砖过,stm32不丢固件的。
我的可以自动升级,因为jlink v9是和stm32内部唯一ID绑定校验的,
所以即使有可升级的bin文件,也是没用的,只能在特定的jlink v9上用的。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写个跳转函数,然后使用jlinkarm.dll中的v9固件,手动提取就行了。

网友C:
能否做成离线下载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做成离线下载器呢?

离线下载器参考开源的CMSIS-DAP很容易搞的。
但是针对于目标芯片的烧写算法,需要指定,所以真正要实现起来 还是有不少工作要做的。

网友:
不错。可以做一个工装

网友:
急问  成本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