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芯片带负载后,输出电压变化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DC芯片是LP38690稳压到3.3V,整个电路很简单,按照芯片手册接法,输出输入滤波电容,稳压到3.3V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接上一个模拟开关,型号是TI 的ts5a3160,用3.3V给它供电,接上后,DC输出马上变成了4.4V多,拿下模拟开关,就恢复正常。很费解啊。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啊。因为输出不光给模拟开关供电,也给3.3V 的 430单片机供电。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马上变成4.4V?弄个隔离把,或者分成两路,最好不要两边电路都直接用一路电源呀。不过你这个问题我想不到怎么回事。赶紧呼叫大侠们来看看@maychang @dontium @qwqwqw2088

网友:
1、芯片是好的吗?
2、负载电流是多少?3、电路自激了吗?

网友A:
一块板,还是几块都这样?

网友B:
既然“整个电路很简单”,与其费劲用文字描述,何不贴出一目了然的电路讨论。

网友C:
5楼说得很好。语言叙述半天,不如贴幅图看得更清楚。

网友:
应该是前端供电问题,功率不够。。。

网友D:
电路必有错,给出电路图,同时注意负载接入是否正确,要一并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路必有错,给出电路图,同时注意负载接入是否正确,要一并考虑。

图片所用两个稳压芯片,都是TI的稳压芯片,分别为TPS54560DDAR和LP38690-3.3V,逐级降压。电路根据芯片手册。 电路所示,模拟开关S2,通过开关6脚 连接单片机的P1.6脚控制高低电平来控制开关通断,从而控制5V电压的的模拟开关S2引脚4和1通断,从而控制另一个装置的通断电情况。 有问题的3.3V给模拟开关供电。同时稳压的3.3V给电路所示的ExtPow 单片机外接供电。然后。。。。然后就出现开头叙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板,还是几块都这样?

电路图我贴在下面,几个板子都是这样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图片所用两个稳压芯片,都是TI的稳压芯片,分别为TPS54560DDAR和LP38690-3.3V,逐级降压。电路根据芯片手 ...

模拟开关用3.3V供电(模拟开关5脚接3.3V),控制5V电压(模拟开关4脚接5V)。
看过模拟开关的手册没有?模拟开关可允许这样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1、芯片是好的吗?
2、负载电流是多少?3、电路自激了吗?

芯片是好的。额……负载电流没测。第三点,电路自激,指的自激振荡产生噪声么?有点不明白。请前辈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整个电路很简单”,与其费劲用文字描述,何不贴出一目了然的电路讨论。

图已经补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说得很好。语言叙述半天,不如贴幅图看得更清楚。

图我上来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用3.3V供电(模拟开关5脚接3.3V),控制5V电压(模拟开关4脚接5V)。
看过模拟开关的手册没有?模拟 ...

这个模拟开关是一个,相当于单刀双掷开关,写的是The TS5A3160 device is a single-pole double-throw
(SPDT) analog switch that is designed to operate from 1.65 V to 5.5 V.(这是一个单刀双掷模拟开关,用来操作1.65V到5.5V)我这么用应该是可以的。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用3.3V供电(模拟开关5脚接3.3V),控制5V电压(模拟开关4脚接5V)。
看过模拟开关的手册没有?模拟 ...

这个是开关的引脚定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用3.3V供电(模拟开关5脚接3.3V),控制5V电压(模拟开关4脚接5V)。
看过模拟开关的手册没有?模拟 ...

这个图是推荐控制规则。我现在的接法是3.3V供电,来控制5v电压的通断,是不是不满足数据手册的推荐设置,推荐规则是控制0到V+,也就是到我这里3.3V。这个导致的?

网友D:
居然有5V的存在,楼主事先也不说清楚!模拟开关的用法错误,楼主对器件手册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模拟开关通路不能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A:
楼主在一楼说用LP38690抛出话题,到9楼才贴图出来是TPS54560带着LP38690一起玩,,
怀疑是TPS54560电路的问题,如电感参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一楼说用LP38690抛出话题,到9楼才贴图出来是TPS54560带着LP38690一起玩,,
怀疑是TPS54560电路的 ...

54560我是根据webench选定的元件参数。稳压出来的5V倒是一直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居然有5V的存在,楼主事先也不说清楚!模拟开关的用法错误,楼主对器件手册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模拟开关通路 ...

那这个问题,是由模拟开关用错(开关通路超过电源电压)导致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居然有5V的存在,楼主事先也不说清楚!模拟开关的用法错误,楼主对器件手册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模拟开关通路 ...

那我想,控制5V的通断,还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G:
来学习的,楼主问题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来学习的,楼主问题描述不够详细

请明示,总体就是通过逐级降压到5V,3.3V, 然后想用单片机控制5v的通断,3.3V给单片机供电,当初也想给模拟开关供电(但是我用3.3V给模拟开关供电,开关通路确是5V,大于供电电压,所以用错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3,3v不对,接上模拟开关就电压变成4V多。现在我就想控制 5V通断。不知道怎么做,模拟开关不知道选哪个能满足我要求。还是我直接用普通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明示,总体就是通过逐级降压到5V,3.3V, 然后想用单片机控制5v的通断,3.3V给单片机供电,当初也想给模 ...

用个mos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是推荐控制规则。我现在的接法是3.3V供电,来控制5v电压的通断,是不是不满足数据手册的推荐设置, ...

手册中说得再清楚不过,开关的输入输出只允许从0到V+这个范围。
现在你的V+接3.3V,开关接到5V,高出1.7V,不出问题才怪。
检查你的模拟开关吧,有可能已经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个问题,是由模拟开关用错(开关通路超过电源电压)导致的么???

3.3V电源电压上升,百分之百是因为你的模拟开关用错了,准确地说是你对手册的理解错误。
3.3V电压上升,是5V电源通过你的模拟开关流入到3.3V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明示,总体就是通过逐级降压到5V,3.3V, 然后想用单片机控制5v的通断,3.3V给单片机供电,当初也想给模 ...

“现在我就想控制5V通断。不知道怎么做,模拟开关不知道选哪个能满足我要求”
5楼说过,你应该把图贴出来。
现在我说,你应该把该模拟开关手册完整贴出来。手册完整贴出来,才好帮你出主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就想控制5V通断。不知道怎么做,模拟开关不知道选哪个能满足我要求”
5楼说过,你应该把图贴出 ...

分别是54506 5V稳压芯片,38690 3.3V稳压芯片,和模拟开关。但是现在我想控制5v通断,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这个开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明示,总体就是通过逐级降压到5V,3.3V, 然后想用单片机控制5v的通断,3.3V给单片机供电,当初也想给模 ...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初学者总是不能很好地完整地描述自己遇到的问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
不完整地叙述,怎么能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明示,总体就是通过逐级降压到5V,3.3V, 然后想用单片机控制5v的通断,3.3V给单片机供电,当初也想给模 ...

有些时候,我懒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或者是追问了半天仍然叙述不清楚不完整就停止继续追问了。
你的模拟开关,有可能用到5V电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初学者总是不能很好地完整地描述自己遇到的问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
不完整地 ...

请您见谅。哪里没有描述清楚,您说出来,我再改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候,我懒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或者是追问了半天仍然叙述不清楚不完整就停止继续追问了。
你的模 ...

多谢您的耐心,我模拟开关,电源确实接的是3.3V,没有接5V,5V是我想控制通断的。现在的错误是,我想控制的5v电压高于我给模拟开关供电电压3.3V,这一点是错误的。而这一点错误,是可能导致接上模拟开关后,3.3V升高的原因。 我会改正。现在,我想用其他一款开关,满足我控制5V电压的需求。仅此而已。再次,谢谢您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别是54506 5V稳压芯片,38690 3.3V稳压芯片,和模拟开关。但是现在我想控制5v通断,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这 ...

“现在我想控制5v通断,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这个开关了”

先把手册里面这一部分看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多谢您的耐心,我模拟开关,电源确实接的是3.3V,没有接5V,5V是我想控制通断的。现在的错误是,我想控制 ...

“现在,我想用其他一款开关,满足我控制5V电压的需求。”
大可不必。
现在你手中的这种模拟开关可以满足控制5V的要求,但是先要把上面那楼图片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别是54506 5V稳压芯片,38690 3.3V稳压芯片,和模拟开关。但是现在我想控制5v通断,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这 ...

“分别是54506 5V稳压芯片”
明明芯片型号是TPS54560,你却要说是54506。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想用其他一款开关,满足我控制5V电压的需求。”
大可不必。
现在你手中的这种模拟开关可以满 ...

谢谢前辈,上面我看懂了,控制5 V,在控制引脚,高电平范围必须在2.4 to  5.5 V,低电平必须满足0 to 0.8 V之间。 可是现在我想控制5 V 通断,开关供电电压V+按手册,应该大于等于5 V,可是电路中,我只是40 V降到5 V ,然后降到 3 V,控制5 V的通断,并没有满足芯片供电电压的要求。 可能,我比较愚钝,希望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前辈,上面我看懂了,控制5 V,在控制引脚,高电平范围必须在2.4 to  5.5 V,低电平必须满足0 to 0.8 ...

你还没有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谢谢前辈,上面我看懂了,控制5 V,在控制引脚,高电平范围必须在2.4 to  5.5 V,低电平必须满足0 to 0.8 ...

“在控制引脚,高电平范围必须在2.4 to  5.5 V,低电平必须满足0 to 0.8 V之间。”
这句话,你还没看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控制引脚,高电平范围必须在2.4 to  5.5 V,低电平必须满足0 to 0.8 V之间。”
这句话,你还没看懂 ...

唉,那能给我解释下么。。。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那能给我解释下么。。。唉。

上面一行,Input lgic high,意思是高电平不得超过5.5V(否则可能损坏芯片), 亦不得低于2.4V(否则芯片可能不识别为高电平)。下面一行,Input logic low,意思是低电平不得低于0V(否则可能损坏芯片),亦不得高于0.8V(否则芯片可能不识别为低电平)。

网友:
这里有典型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个问题,是由模拟开关用错(开关通路超过电源电压)导致的么???

显然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想,控制5V的通断,还有什么方法啊

晶体管、MOS管之类的都可以,甚至还可以用继电器,只是哪个合适,要看负载的特性。

网友:
IC的IO口保护都是上下一个Diode, 所以IO都是VCC+-0.xV
很明显是你5V 透过这个Diode然后输出到VCC, 所以VCC=5-0.5=4.5V左右, LDO Sense到输出>3.3V
所以LDO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