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STC单片机的朋友,请帮我看下这几条语句什么意思

楼主:
单片机型号:STC12LE5A60S2

sfr P3M0 =0xb1;
sfr P3M1 =0xb2;
P3M0&= ~0X02;
P3M1|=0X02;   //TX强上拉
SBUF=0xff;
下面是相关资料

实际操作的是P3_1(TXd),强推挽输出模式。请问这是个什么模式?

另外SBUF又是个什么寄存器?

网友:
不会stc,不知道具体哪来干嘛,最后一条应该是清缓存

网友:
自己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
操作串口模式?你看下手册,看看涉及到的寄存器用法!

网友:
要是理解不了,最好把手册涉及到相关寄存器的部分截图下来,直接展示到帖子上,这样大神好给你推敲

要不想帮助你的大神,还要去下载手册,打开查找之类的

网友A:
初始化io口模式,手册io部分有这几个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io口模式,手册io部分有这几个寄存器

相关信息已经找到,请帮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关信息已经找到,请帮我看看吧

tx发送引脚,sbuf是串口收发寄存器

网友:
强推挽输出模式。请问这是个什么模式?

对于普通IO 的准双向口,只有一个下拉三极管,高电平靠上拉电阻,强推挽输出模式就是上拉也有一个三极管,可以输出较大电流。

网友:
都是基本的c语言操作啊。强推挽输出模式,就是输出的电流大一些。和一般的推挽输出相比。SBUF串口的缓冲寄存器。

网友:
sfr是申明寄存器地址用的,后面是配置P3口的模式,再给串口写数据

网友:
开漏模式,上拉

网友:
这是自己配置I/O口的语句,最后是清串口指令

网友:
强推挽输出模式较传统8051 I/O模式驱动能力强(强上拉输出),输出电流大,可达20mA,加个限流电阻(1K)可直接驱动LED,普通I/O则需配合三极管驱动电路才能点亮LED.

网友:
SUBF应是串口通信数据发送/接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