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C语言 修改进程名称

楼主:
下面主要介绍了Linux下C语言修改进程名称的方法,涉及Linux下使用C语言操作进程的相关技巧,具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本文实例讲述了Linux下C语言修改进程名称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供大家参考。具体如下:

main.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etproctitle.c"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pt_init(argc,argv);
    setproctitle("new_name_process");
    sleep(1000);
    return 0;
}

setproctitle.c

/* ==========================================================================
* setproctitle.c - Linux/Darwin setproctitle.
* --------------------------------------------------------------------------
* Copyright (C) 2010  William Ahern
* Copyright (C) 2013  Salvatore Sanfilippo
* Copyright (C) 2013  Stam He
*
*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 following conditions:
*
*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
*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 ==========================================================================
*/
#ifndef _GNU_SOURCE
#define _GNU_SOURCE
#endif

#include    /* NULL size_t */
#include    /* va_list va_start va_end */
#include    /* malloc(3) setenv(3) clearenv(3) setproctitle(3) getprogname(3) */
#include     /* vsnprintf(3) snprintf(3) */

#include    /* strlen(3) strchr(3) strdup(3) memset(3) memcpy(3) */

#include     /* errno program_invocation_name program_invocation_short_name */

#if !defined(HAVE_SETPROCTITLE)
#define HAVE_SETPROCTITLE (defined __NetBSD__ || defined __FreeBSD__ || defined __OpenBSD__)
#endif

#if !HAVE_SETPROCTITLE
#if (defined __linux || defined __APPLE__)

extern char **environ;

static struct {
    /* original value */
    const char *arg0;

    /* title space available */
    char *base, *end;

     /* pointer to original nul character within base */
    char *nul;

    _Bool reset;
    int error;
} SPT;

#ifndef SPT_MIN
#define SPT_MIN(a, b) (((a) < (b))? (a) : (b))
#endif

static inline size_t spt_min(size_t a, size_t b);
static int spt_clearenv(void);
static int spt_copyenv(char *oldenv[]);

static int spt_copyargs(int argc, char *argv[]) ;
void spt_init(int argc, char *argv[]);
void setproctitle(const char *fmt, ...);

static inline size_t spt_min(size_t a, size_t b) {
    return SPT_MIN(a, b);
} /* spt_min() */

/*
* For discussion on the portability of the various methods, see
* http://lists.freebsd.org/pipermail/freebsd-stable/2008-June/043136.html
*/
static int spt_clearenv(void) {
#if __GLIBC__
    clearenv();

    return 0;
#else
    extern char **environ;
    static char **tmp;

    if (!(tmp = malloc(sizeof *tmp)))
        return errno;

    tmp[0]  = NULL;
    environ = tmp;

    return 0;
#endif
} /* spt_clearenv() */

static int spt_copyenv(char *oldenv[]) {
    extern char **environ;
    char *eq;
    int i, error;

    if (environ != oldenv)
        return 0;

    if ((error = spt_clearenv()))
        goto error;

    for (i = 0; oldenv; i++) {
        if (!(eq = strchr(oldenv, '=')))
            continue;

        *eq = '\0';
        error = (0 != setenv(oldenv, eq + 1, 1))? errno : 0;
        *eq = '=';

        if (error)
            goto error;
    }

    return 0;
error:
    environ = oldenv;

    return error;
} /* spt_copyenv() */

static int spt_copyargs(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tmp;
    int i;

    for (i = 1; i < argc || (i >= argc && argv); i++) {
        if (!argv)
            continue;

        if (!(tmp = strdup(argv)))
            return errno;

        argv = tmp;
    }

    return 0;
} /* spt_copyargs() */

void spt_init(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envp = environ;
    char *base, *end, *nul, *tmp;
    int i, error;

    if (!(base = argv[0]))
        return;

    nul = &base[strlen(base)];
    end = nul + 1;

    for (i = 0; i < argc || (i >= argc && argv); i++) {
        if (!argv || argv < end)
            continue;

        end = argv + strlen(argv) + 1;
    }

    for (i = 0; envp; i++) {
        if (envp < end)
            continue;

        end = envp + strlen(envp) + 1;
    }

    if (!(SPT.arg0 = strdup(argv[0])))
        goto syerr;

    if ((error = spt_copyenv(envp)))
        goto error;

    if ((error = spt_copyargs(argc, argv)))
        goto error;

    SPT.nul  = nul;
    SPT.base = base;
    SPT.end  = end;

    return;
syerr:
    error = errno;
error:
    SPT.error = error;
} /* spt_init() */

#ifndef SPT_MAXTITLE
#define SPT_MAXTITLE 255
#endif

void setproctitle(const char *fmt, ...) {
    char buf[SPT_MAXTITLE + 1]; /* use buffer in case argv[0] is passed */
    va_list ap;
    char *nul;
    int len, error;

    if (!SPT.base)
        return;

    if (fmt) {
        va_start(ap, fmt);
        len = vsnprintf(buf, sizeof buf, fmt, ap);
        va_end(ap);
    } else {
        len = snprintf(buf, sizeof buf, "%s", SPT.arg0);
    }

    if (len <= 0)
        { error = errno; goto error; }

    if (!SPT.reset) {
        memset(SPT.base, 0, SPT.end - SPT.base);
        SPT.reset = 1;
    } else {
        memset(SPT.base, 0, spt_min(sizeof buf, SPT.end - SPT.base));
    }

    len = spt_min(len, spt_min(sizeof buf, SPT.end - SPT.base) - 1);
    memcpy(SPT.base, buf, len);
    nul = &SPT.base[len];

    if (nul < SPT.nul) {
        *SPT.nul = '.';
    } else if (nul == SPT.nul && &nul[1] < SPT.end) {
        *SPT.nul = ' ';
        *++nul = '\0';
    }

    return;
error:
    SPT.error = error;
} /* setproctitle() */

#endif /* __linux || __APPLE__ */
#endif /* !HAVE_SETPROCTITLE */

网友:
直接改可执行文件名就可以啊,一般shell下运行的进程名就是可执行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