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双通道交叉采样同步问题求教

楼主:
    新手要做高速数据采样,看人家说最多的都是 用两路250M的采样交叉采样实现500M的。
    现有两个问题没想明白需要怎么操作才能保证同步问题。
    1,两路相位差180度的250M时钟,分别驱动不同的ADC。假如2通道用的时钟是滞后1通道的180度。如何操作保证 1通道的采样正好先于2通道。1能道数据先到达FPGA输入口。是不是单凭时钟同时使能就可以了。
    2,FPGA对两通道数据采集的数据同步问题。是不是对每通道的数据 各自独立用FPGA内部时钟同步(而且内部时钟必须用250M),然后再按通道设定好的顺序交叉拼接就可以了。
   不知道通常是不是这样操作,还有没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希望各位指导。

网友A:
1、时钟使能的时候已经决定了时钟的相位差
2、两个通道谁领先谁180度 应该不重要吧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倒不是fpga这边采样的问题,我在想AD能不能控制得这么好,毕竟转换需要时间,转换的是哪段时间的就不大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倒不是fpga这边采样的问题,我在想AD能不能控制得这么好,毕竟转换需要时间,转换的是哪 ...

我觉得AD那边人家是设计好的,根据时序,第一个上升沿后几个周期送出AD值是固定的,只要输出的两路时序等长,时间正好180度。FPGA这边采样同步应该如何做呢?没做过这块的工作,也不知道常规是怎么操作

网友C:
是这样操作,假如要精度高的话,可以调整两块AD芯片之间的相位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时钟使能的时候已经决定了时钟的相位差
2、两个通道谁领先谁180度 应该不重要吧

领先的问题,主要是考虑哪个通道的数据在前。所以在这里有困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操作,假如要精度高的话,可以调整两块AD芯片之间的相位差

在AD数据读取的时候。是用外部AD的输出时钟做CLK,把数据存进FIFO里。还是直接用FPGA内部的时钟做同步,然后存FIFO。有些AD是没有同步时钟出输的,就得必须用FPGA内部时钟同步,这个同步应该怎么做呢。假如采样时钟和同步时钟是相同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领先的问题,主要是考虑哪个通道的数据在前。所以在这里有困惑。

个人觉得没关系

网友:
ADC轉換也需要有clcok輸入。如果使用FPGA內部的clock輸出給ADC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AD数据读取的时候。是用外部AD的输出时钟做CLK,把数据存进FIFO里。还是直接用FPGA内部的时钟做同步, ...

要调整外部AD芯片的采样时钟相位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调整外部AD芯片的采样时钟相位差,

恩,谢谢回复,这个知道.把AD输出的数据同步到FPGA内部,这时钟是用AD的输出钟,存入FIFO,还是用FPGA内部的时钟把数据同步后存入FIFO。如果用FPGA内部时钟(在有些AD没有数据同步时钟输出的情况),同步该怎么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谢谢回复,这个知道.把AD输出的数据同步到FPGA内部,这时钟是用AD的输出钟,存入FIFO,还是用FPGA内 ...

这个就是异步时钟的问题,要用AD的输出时钟把数据存入FIFO,再用FPGA内部的时钟把数据从FIFO读出来,不过这里要用两个FIFO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异步时钟的问题,要用AD的输出时钟把数据存入FIFO,再用FPGA内部的时钟把数据从FIFO读出来,不过 ...

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用两个FIFO。一个FIFO不就支持异同写,同步读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用两个FIFO。一个FIFO不就支持异同写,同步读出来了吗

这就是时续分析的问题

网友E:
楼主,你好,你的AD用的什么型号?

现在项目进度怎么样了?

数据稳定双通道拿下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你的AD用的什么型号?

现在项目进度怎么样了?

数据稳定双通道拿下来了吗?

这项目后面没进行。
搞硬件的同事没时间搭理这事,又是个暂时可有可无的功能。
想学些这方面的设计没戏了

网友E:
不同产品设计上面都有共性 同公司的产品共性就更多了 贵司做什么产品啊,楼主有对fpga什么地方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产品设计上面都有共性 同公司的产品共性就更多了 贵司做什么产品啊,楼主有对fpga什么地方感兴趣

这个问题对高速采集应该是必遇到的问题了。我们是做EMC标准测试的干扰产品的。之前主要想了解高速采集的设计思路,跟大数据处理的。还有算法类(但从没接触过,也没概念)。你们是做哪些产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同产品设计上面都有共性 同公司的产品共性就更多了 贵司做什么产品啊,楼主有对fpga什么地方感兴趣

版主汽车电子行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汽车电子行业的?

电子为主的开发,行业看客户。汽车电子的项目数,一小半吧
有兴趣,欢迎来 汽车板块灌水,那里需要 EMC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