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无人机飞行报警器

楼主:
玩了很久模型,总想做点模型上能用到的东西,正好朋友说能不能做个飞行报警器,
当无人机高度太底时能报警,飞行速度时实播报出来,还能记录飞机飞行的轨迹,
先在开发板上验证各个模块的功能,上星期打了样,已经有模有样了

这是发射数据的模块,放在飞行器上,GPS用来测速度,并把飞行轨迹写到SD卡上,超声波用来做底空报警,
用一个433MHZ的串口数传模块传输数据,传输的数据只有高度和速度值

这是接收数据的模块,433无线串口模块接到数据后通过后面的TTS模块把数据语音播报出来

板子上多留了几个接口,因为不知实际放到飞机上会怎么样,最担心的是433无线串口模块,可能会受到干扰

大冷天漆黑的夜晚还在外面测试
实测试433的距离可以达到600米左右(不知在多轴上会怎么样),GPS测速度非常准确,拿在手上走都能测试的很准
GPS的定位也很准,误差5米左右(直接取的数据)
在网上找了个网友免费共享的上位机,把SD卡里保存的数据导入就可以看到GPS的轨迹了,

模块还没有到多轴上面实测,因为GPS的定位比较慢,可能是天线的问题,等天线到了放到多轴上实测

网友:
突然感觉坛友们都新年新气象啊

拿出来的东西都不弱呢

网友A:
这么模块重量会不会影响模型的平衡?电源问题?干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模块重量会不会影响模型的平衡?电源问题?干扰问题?

不会的,这是试测试用的多轴,轴距1.4M,可以挂10KG的重物
电源的话飞控系统里有BEC电源,直接取电,
最担心的就是干扰了,实测后再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这是试测试用的多轴,轴距1.4M,可以挂10KG的重物
电源的话飞控系统里有BEC电源,直接取电 ...

网友:
只有土豪才玩的起的游戏

你的GPS用的什么方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土豪才玩的起的游戏

你的GPS用的什么方案啊

GPS用的Ublox NEO-6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这是试测试用的多轴,轴距1.4M,可以挂10KG的重物
电源的话飞控系统里有BEC电源,直接取电 ...

这是学校实验室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学校实验室吗?

朋友公司做的植保机

网友:
Ublox的GPS不错
你的NEO-6M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
要100块大洋
不便宜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朋友公司做的植保机

植保机是干啥的?不像是喷农药的,监控虫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Ublox的GPS不错
你的NEO-6M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
要100块大洋
不便宜呀

GPS都不便宜啊,前两年买过一个NEO-6M,要1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植保机是干啥的?不像是喷农药的,监控虫害?

对啊,就是喷药的,据说杀虫效果不错,可达80%

网友E:
楼主辛苦啦,现场测试啊,就这样的。弱弱的问一下。飞机飞行高度会不会超过600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啦,现场测试啊,就这样的。弱弱的问一下。飞机飞行高度会不会超过600米啊。

因为是植保作业机,一般只飞几米高,但挂上图传后就可以飞超过600米了

网友:
相关资料能给共享下吗

网友:
对你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可以加qq聊一下吗?QQ:3162678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