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FP的芯片应该怎么焊?

楼主: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焊这种芯片的
以前我在焊接LQFP芯片的时候是先把一两个引脚固定在PCB上
其它焊盘用电烙铁带着锡丝往上焊
涂点焊锡油用烙铁顺着引脚的方向划
把多余的锡带走
有时锡多了还要用吸锡线
或者把锡焊化了猛的把PCB往桌子上磕
把锡磕掉

今天新研究了一个方法
先把PCB的焊盘涂上焊锡油
走一遍锡
把芯片放在PCB上对齐
直接用用K头电烙铁加热引脚
用烙铁在各脚上走一遍
再靠着引脚在PCB上走一遍
焊好后用刚学焊接时老师说的方法
用镊子尖在芯片的引脚上划一遍
发现没有被划弯的
证明焊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速率也挺快的

网友:
虾哥 是在卖萌啊

网友A:
你今天学到的那种方法。我认识的都是这么做的呀呀呀。

网友:
铺锡大法好
屠龙刀(刀头)+迷魂香(松香),无出其右者

So TM wha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今天学到的那种方法。我认识的都是这么做的呀呀呀。

这么说我这是无师自通了?

刚才百度了一个《妹纸教你焊接LQFP144(声音很不错哦)【人人网 - 分享】》
用的就是我说的第一种方法,老师教的

https://www.baidu.com/link?url=V ... 96100000002568e18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我这是无师自通了?

刚才百度了一个《妹纸教你焊接LQFP144(声音很不错哦)【人人网 -  ...

我记得我当初也有谁送给过我好些焊接教程视频的资料。。我回头找找分享上来

网友:
卖萌可耻!

===================================

网友:
柱哥不带这样的

网友:
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当初也有谁送给过我好些焊接教程视频的资料。。我回头找找分享上来

录点方言版的

网友A:
你确定方言版的你能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方言版的你能听??

可以录个东北话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录个东北话版的

虾兄你果断是在卖萌~~鉴定完毕

网友:
多用松香,拖焊,简单搞定,就是残留丑点,追求美观只好清洗了。

网友:
好久不动烙铁了,楼主说的猛磕是个好办法

网友:
刀头烙铁,沾少量锡,轻轻一滑,搞定。松香助焊剂都不用涂

网友:
先把对角线的两个点焊住。确定对正了。就用刀头烙铁把四个边走一遍。不用助焊剂,不用吸锡线。烙铁温度和烙铁头的清洁度都需要把握一下,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
手工的话,上松香,焊锡一拖就可以了

网友:
整个视频

网友C(2016-01-25):
刀口划挺好的,马蹄头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