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四层板第一版,请指教

楼主:
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看到四层板学习的帖子,惭愧。
我画的板子是在修改了原理图后才布的板,因此有好多删减,也有好多修改。这也是我第一次做4层板,也是第一次做带BGA封装的板子。
请论坛的高手给指点指点,无论是原理上还是板子的做工上,都不吝赐教!
有几个问题:1,板子的不同网络间的间距最短的地方是4mil,而我看嘉立创的制版能力中最小间距都是6mil,还有我的via内孔直径是8mil,像这样的板子哪个制版厂商能做出来呢,求有这方面经验的提供几个物美价廉,时间短点的制版厂商。
2,这样的带BGA的板子需要回流焊?如果先打样十块,焊接十块的话,都需要提交给焊接厂商什么文件呢?
3,我的VCC层只分割了两块,(我把VCC3.3都连到了一起)而且是一个是覆铜VCC3.3V,一个是覆铜GND层,其他三个层都是覆铜GND。请教做过这哥RT5350的高手,我这样做在实际的软件运行时候会出现问题吗?
4,我的网口端是用了带变压器的HR911105A,没有单独分层覆铜,这样没问题吧?

RT5350.PcbDoc

AD10

RT5350_Inter_SW.SchDoc

Altium disigner10

RT5350_net.SchDoc

Altium disigner10

RT5350_RF_Pow.SchDoc

Altium disigner10

网友:
第二个问题,一般贴片的话需要钢网文件,或者你直接发你的geber文件给厂商,他们那边自己会弄钢网文件。可能还会需要到位号标识文件。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不太清楚,这个问下其他坛友看看
第三第四个问题,我明天看看你的板子下。我现在不太有空。。。

网友B:
现在能做4mil的制板厂比较多。但还是建议厂家做好后要进行测试。
已经是四层板了,个人理解稍微做一下覆铜,应该可以减少干扰。关键是做出来进行测试,,试验板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等打样出来后,试装几块,有没有问题还是测试数据说话。因为楼主也没有说是什么功能用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不太清楚,这个问下其他坛友看看
第三第四个问题,我明天看看你的板子下。我现在不太有空。。 ...

我做的这个板子的走线和有些过孔间距最小的地方是4mil,就是clearance是4mil,而我看嘉立创的制版能力中最小的网络线宽线距是6mil,像这样的板子哪个制版厂商能做出来呢,求有这方面经验的提供几个物美价廉,时间短点的制作PCB板的厂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做4mil的制板厂比较多。但还是建议厂家做好后要进行测试。
已经是四层板了,个人理解稍微做一下覆铜 ...

谢谢,我看了看嘉立创和华强的制作PCB板的能力,都是6mil,网上有人说做5mil的厂商还算多,4mil的就和5mil在制作工艺上就差好多了,是这样吗?
您知道哪些性价比高,制版快而且值得信赖的制版厂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看了看嘉立创和华强的制作PCB板的能力,都是6mil,网上有人说做5mil的厂商还算多,4mil的就和5mi ...

工艺高就收费高,楼主是打算批量生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看了看嘉立创和华强的制作PCB板的能力,都是6mil,网上有人说做5mil的厂商还算多,4mil的就和5mi ...

怀疑是不是跟这两家做广告呢
中国做PCB有几个典型地区,前几年河北沧州,后来昆山,再后来就是东莞,深圳,,,
什么叫值得信赖的制版厂商,全国几百家做PCB的厂呢,,人家开公司都值得信赖,
先找一家打样试试再说吧

网友:
看了下板子了。
总体上看着还不错。
不过对你的铺铜赶到很困惑。为什么楼主不细分点铺呢?这里有多种电源,多种地。直接这么分不太合适把。就像某块区域明明都是AGND,没有出现DGND,结果你强迫铺了DGND过来,这样合适么?
干扰肯定存在,至于影响有多大,我就不太清楚了。

还有看到楼主一直在纠结制版厂商的制版能力,还有什么值得信赖不信赖的问题。有点无语啊。。楼主是打算这个板子就这么批量产??这个不太可能把。如果就只是做出来一两块看看自己的板子效果什么的,好像也不需要太就绝这个问题呀。找一家大体上信用还可以的过得去的,有能力制造出来的就好。人家开门做生意也不敢做的太怎么样的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不是跟这两家做广告呢
中国做PCB有几个典型地区,前几年河北沧州,后来昆山,再后来就是东莞,深 ...

别误会,绝对不是广告,因为我只在这两家厂商做过,其他的都没接触过。我也只是想打样做几块,跳下程序试试,因为不知道其他家的情况,所以多问问,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误会,绝对不是广告,因为我只在这两家厂商做过,其他的都没接触过。我也只是想打样做几块,跳下程序试 ...

哪个什么创,特点就是打样快速,,
批量就不行了
多层 板也好想不是优势,记得多层板的埋孔就搞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什么创,特点就是打样快速,,
批量就不行了
多层 板也好想不是优势,记得多层板的埋孔就搞不了

恩,是这样。向这样的四层板在工艺上有什么特殊要求吗?需不需要做沉金?其他工艺有什么要求,阻抗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是这样。向这样的四层板在工艺上有什么特殊要求吗?需不需要做沉金?其他工艺有什么要求,阻抗之类的

没有那么夸张把。阻抗什么的也是你自己画板子的时候注意下天线部分阻抗啦,自己调整下就好。一般的工艺就好啦。没必要沉金这么夸张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夸张把。阻抗什么的也是你自己画板子的时候注意下天线部分阻抗啦,自己调整下就好。一般的 ...

哦,谢谢啊,刚才在论坛上看到工艺边的问题,如果我这个板子要去焊接厂焊接的话,还需要特意价格5mm的工艺边吗?我看我这个板子边缘5mm有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啊,刚才在论坛上看到工艺边的问题,如果我这个板子要去焊接厂焊接的话,还需要特意价格5mm的工 ...

一般需求是要加的。如果特殊需求的话不加其实也没关系。人家厂商生产的时候会给你的,比如你要做一板,你让他给你定就好了。他会弄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夸张把。阻抗什么的也是你自己画板子的时候注意下天线部分阻抗啦,自己调整下就好。一般的 ...

可不可以边缘那5mm的器件自己手工焊,回流焊的时候还夹边缘

网友:
沉金要看板子的用途,一般我们见过的如电脑内存插接地方,网卡,称为金手指的地方,铜箔面上生成镍金镀层,硬度高,耐磨损,保护镍层防止氧化等等。

沉金和几层板没有什么干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边缘那5mm的器件自己手工焊,回流焊的时候还夹边缘

那就你自己跟人家讲好下。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双方商量着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边缘那5mm的器件自己手工焊,回流焊的时候还夹边缘

不过你这没有说规定要求什么的话,还不如自己加上个边来的更快些

网友:
BGA部分最好不要小于5mil。其他部分,不要小于6mil。4mil的间距,没做过。估计费用会比较高啊。

网友:
兴森快捷!

网友:
内电层用负片来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看了看嘉立创和华强的制作PCB板的能力,都是6mil,网上有人说做5mil的厂商还算多,4mil的就和5mi ...

4/4mil,VIA孔8mil我们厂算是常规的工艺,当然不同那些做马路线的工厂,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楼主,5350核心板做出来了不?我们最近也在弄,交流下啊。zss_karl@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看了看嘉立创和华强的制作PCB板的能力,都是6mil,网上有人说做5mil的厂商还算多,4mil的就和5mi ...

有板子可以找我做,3/3mil量产,小批量2.5/2.5mil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