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红外检测动态人体的一种办法尝试

楼主:
对热释红外传感模块进行方波脉冲供电,这样红外模块会打开一段时间,再关闭一段时间。打开后会不会重新检测人体发出的红外线?这样会不会能让红外传感模块检测到动态人体?求知情人或实践过者给个答案。

网友A:
只要传感器处于工作状态就会对接收到的红外辐射做出反应,自然就能检测到辐射源的存在。不过必须注意,传感器加电时间必须大于其上电稳定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传感器处于工作状态就会对接收到的红外辐射做出反应,自然就能检测到辐射源的存在。不过必须注意,传感 ...

你没理解我意思。红外传感器不是检测不到静态人体吗?如果我把他一会上电,一会下电。会不会就能检测静态人体了?

网友C: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可以,因为这个想法我测试过的

网友D:
前阵子看过网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LZ可以搜一下。用钟摆一样的东西在传感器前面晃动就可以感应到静止人体。LZ说的这个有人反驳过,其实看下红外热释的原理应该能解释,还没研究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可以,因为这个想法我测试过的

谢谢你  看来我不用试了 那你有什么其他办法检测到静态人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阵子看过网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LZ可以搜一下。用钟摆一样的东西在传感器前面晃动就可以感应到静止人体 ...

是的 在原理上是可以解释通的,所以才问了这个问题。钟摆的这个频率和设计不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理解我意思。红外传感器不是检测不到静态人体吗?如果我把他一会上电,一会下电。会不会就能检测静态 ...

自己去看看你的主帖是怎么描述的,难道你是外国人么?还是语文跟体育老师学的?
至于你本次所言,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看来我不用试了 那你有什么其他办法检测到静态人体吗?

针对检测静态人体,你可以了解一下热红外成像的原理,但是成本高了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针对检测静态人体,你可以了解一下热红外成像的原理,但是成本高了去啦!

看到松下有款芯片能检测静态人体  小400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阵子看过网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LZ可以搜一下。用钟摆一样的东西在传感器前面晃动就可以感应到静止人体 ...

我用石英表的转针做了一个遮挡,类似钟摆。不行,红外传感器直接罢工了。我计划在弄个步进电机慢速的带着传感器转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石英表的转针做了一个遮挡,类似钟摆。不行,红外传感器直接罢工了。我计划在弄个步进电机慢速的带着 ...

用石英表转针做出来是什么效果呢?正想做一个,麻烦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石英表转针做出来是什么效果呢?正想做一个,麻烦能详细说一下吗?

持续的高电平输出

网友:
我用过的人体红外热释传感器是斜率型的,就是人体波段的红外线(强弱)有变化才会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石英表的转针做了一个遮挡,类似钟摆。不行,红外传感器直接罢工了。我计划在弄个步进电机慢速的带着 ...

做遮挡的我也试了,不怎么样,
用步进电机试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