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识别问题

楼主:
USB2.0设备插入电脑里面,电脑显示USB1.1是什么原因呢?主控是支持2.0的

网友:
把楼上的答案搬过来下
如果主板的USB接口支持USB2.0全速Full-Speed和高速High-Speed模式,接USB2.0设备出现速度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设备本身只支持高速High-Speed模式,而不支持全速模式,另外一种就是主板BIOS中没有打开USB2.0模式,只要在BIOS设置一下即可!另外如果主板的USB供电不足,也有可能把USB2.0设备识别为USB1.1的设备!

网友:
1、这年头要想找到一台不能默认支持USB2.0的PC,恐怕得去博物馆才行了。
2、只支持高速模式而不支持全速模式?这样的东东有吗?USB2.0规程规定的高速,要先在全速模式下交换信息,然后才能进入高速模式的。
3、全速设备的一侧,USB D+线上应该有个1.5kΩ上拉,如没接好或上拉时序不对,也有可能不被主机认可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