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鼠运动情况记录器(保存到sd卡)

楼主:
做的一个仓鼠运动情况检测器,主要是检测他的运动圈数,仓鼠箱子结构如下图:

通过三个霍尔,检测运动的圈数,以及速度情况,并保存到SD卡上面,以TXT文件形式,方便电脑上面查看,具体见以下使用说明:

首先看看产品实物图:

腐蚀的电路板,略丑~~~~~

下面看看详细的使用说明,主要是看txt文件

郑重申明: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本系统仅支持 fat32格式的内存卡。所以,使用之前,应该确保所用的内存卡是这种格式的。如果不是,请将内存卡格式化成这种格式,注意是 fat32不是 fat ,这两种是有区别的!

由于传感器数目限制,以及安装位置限制,可能精度不是很高,例如轮子转动非常慢,系统不可能一直计时,认为轮子还在转!这样可能导致记录的运动时间无意义,所以,默认情况下,如果10秒钟传感器状态都没有变化,则自动认为轮子没有转动!其次,本系统最大可以存放十天的数据,超过十天,数据会覆盖第一天的数据,请自行做好备份工作,备份的时候最好将所有文件剪切到其他盘上面,以免系统误判!

霍尔传感器使用说明:连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负,以免损坏器件,系统运行时,用磁钢的一面接近传感器的一面,如果系统指示灯有变化,以后就用这面感应,因为这个霍尔传感器是单极性的,所以只能感应磁贴的一个极性!找好极性之后,就可以安装霍尔传感器了,三个传感器一定要在一个圆心上面,要不然可能有传感器检测不到磁钢!而且都是同一个面(一般是没有字符的那一面用来感应磁性物体)朝向圆心!由于霍尔传感器感应磁性物体有一定的范围,为了避免相互干扰,三个传感器尽量隔开一点,最好是相互成120度,这样安装的精度最高,但是可能限于轮子结构,并不能这样安装,所以只能损失一部分精度,像之前所说的,处于同一个平面,且同一面朝向圆心,让系统能正常检测到轮子转动方向即可!

注意:

1使用之前请务必确认系统电源是否满足要求,接口是否正确;

2霍尔期间请务必接线正确,一面损坏器件;

3数据保存过程请勿关闭系统电源或拔下内存卡,以免数据丢失造成无法预知的错误!

4内存卡里面备份的数据不要自行修改,以免系统判断错误,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

5每次断电之后,所有数据从零开始记录!

一、系统模块说明:

二、霍尔接口说明:

三、霍尔安装说明

四、LED说明:

五、电源接口说明:

六、系统初始化过程:

七、数据保存过程:

八、数据保存格式说明

网友:
这个不错呀,多谢版主分享,我也来学习学习,这些东西如果都学会了就好了,我要加强学习,不然就落后了

网友A:
3D视图是什么软件?很逼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视图是什么软件?很逼真

好像是Proteus 7

网友:
可以磁钢和霍尔对调一下,磁钢多贴几个,变磁条,一个或两个霍尔计数,类似于码盘,动动设计,还可以检测方向。个人见解,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很感兴趣的是sd卡的读写,以及与上位机的通信

网友:
哦,看错了,你是直接用的读卡器啊,MCU用操作系统没?

网友:
顺便再问一句,你制PCB的一套工具花了多少钱(打印机、转印机、腐蚀箱、电钻)

网友:
非常不错,钱用不了多少,就是花时间和精力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 赞

网友:
酷,赞一个,楼主请把你的收货地址发给我,奖品明天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