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张原理图导入到一张PCB中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PCB项目中有多张原理图,想把这些原理图导入到一张PCB中,怎么才能把这些原理图到入到一张PCB中呢,谢谢。

网友:
添加到同一个工程文件之下就可以了吧,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添加到同一个工程里,然后update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要放在同一个工程下就可以。前提这几张原理图是有关联的哦。

网友:
添加到同一个工程文件之下就可以了,或者全部复制到一张原理图里面再导入也可以·

网友:
如果开始就知道一张图纸画不完,就要按一个多图纸设计工程进行,多人设计,,
叫多图设计,或叫多通道设计,一个图表符对应一个子图纸;在主原理图图纸放置图标符,通过图表符与子图纸进行连接,,具体可百度

网友:
添加到一个工程中

网友:
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一种设计是模块设计,先设计了一部分原理图,设计好与外部接口,到时候有一张主图调用子图就ok,不过没用过,我都是直接上PCB的。懒得画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