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用jlink调试问题?

楼主(2016-01-08):
105用jlink调试问题?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用105芯片,晶振25M,没有倍频,接jlink仿真串口(115200,N,8,1)数据都正常,但是拔掉jlink以后串口就有丢包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拔掉jlink以后,串口就丢包,插着jlink就正常? 仿真,你是只用上位机软件仿真,还是jlink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