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在实际中使用GSm模块怎么处理返回
具体来说就是向GSM模块发送AT指令后,在程序中怎么等待接收返回的命令,在串口中断中等待?在主程序中延时等待?我觉得这些方法都各有利弊,谈谈你们的做法吧

网友:
延时等待肯定不好,浪费资源,不过当CPU就干这一件时的时候无所谓。当然一般的CPU不可能只干一件事,这个时候一直等着就可能耽误其他的工作。中断处理也不是特别好的方式,处理肯定占用时间比较多(相对于单纯的接收数据),而且处理的时间不固定,这就导致中断有可能占用时间很长。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案是中断接收,通过一定的标志在外部程序中处理。数据处理的及时性稍差一点儿,但是不会浪费CPU。

网友:
用状态机来处理,就是楼上说的标志位

网友:
模块的话 用移远模块的,需要可以联系我 qq 29463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