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你的PCB设计水平属于那一级?

楼主:
昨儿个看到篇文章,文中将PCB工程师分成三六九等。虽然随便定等级不是太好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倒是有点道理
所以我把这份等级表搬过来,大家自己评估评估,自己的水平达标了么?

入门级PCB工程师

能力要求:

  1、能制作简单的封装,如DIP10等到;
  2、掌握至少一种PCB设计软件的基本操作,并能制订简单的布线线宽和间距等规则;
  3、能对具有100个元件和200个网络或以下PCB进行较合理和有序的布局和布线;
  4、能在他人或自定规则下手动或自动布线并修改,达到100%布通并DRC完全通过;
  5、具备基本的机械结构和热设计知识;
  6、掌握双面板走线的一些基本要求。

工作内容:

  1、简单PCB的设计和修改(如结构简单的前面板、单片机小系统板等);
  2、复杂PCB中规定部分的走线;
  3、与自己设计PCB相关的调试;
  4、写相关的开发、调试日志。

工作职责:对PCB中自己设计部分负责。

初级PCB工程师

能力要求:

  1、能根据手册和实物制作较复杂的封装,如带灯RJ-45座等,并保证外形、焊盘等尺寸完全正确(按实物测量至少保证可插入);
  2、较熟悉掌握至少一种PCB设计软件并能独立或在指导下制订较详细的布线规则;
  3、能对具有400个元件和1000个网络或以下单、双面和多层PCB进行较合理和有序的布局和布线,能在布局布线过程中随时考虑到热设计、结构设计、电磁兼容性设计、美观等方面的要求,自己不能确定时及时向更高级PCB工程师请教或共同探讨;
  4、能在他人或自定规则下熟练手动或自动布线并修改,达到100%布通并DRC完全通过,基本上不存在线宽瓶颈、内层孤岛等问题,布线过程中能看出少量原理设计上低级错误并提出,并能正确进行引脚和门交换,能正确修改网络表和原理图;
  5、能正确导入、导出机械图纸并基本看懂结构尺寸要求;
    6、能在他人所制定规则或指导下进行一些高速和模拟PCB设计并基本稳定;
  7、丝印标志清晰明了,能独立完成出GERBER等设计输出工作并校对;
  8、具备基本的可制造性方面知识并用于实践,所设计板子50%以上可用于生产。

工作内容:

  1、较复杂PCB的设计和修改(如调度机中除CPU板外的板,十六画面分割器板等);
  2、复杂PCB中规定部分的走线;
  3、与自己设计PCB相关的调试;
  4、对所有更低级PCB工程师的工作指导;
  5、写相关的开发、调试日志;
  6、必要时(指自己一定时间内暂时无相应的设计任务,或某一PCB设计工作时间紧迫,必须抽调或加强设计人员时,下同)妆任任意低级PCB工程师的工作。

工作职责:对PCB中自己设计部分负责。

网友:
中级PCB工程师(可根据个人具体能力现细分为A、B、C三档,A最高,B次之)

能力要求:

  1、能完全看懂各种原版器件手册和布线手册,能独立制作极复杂的封装,如放置开关,并保证各种能力完全正确(按实物测量至少保证插入),能自行根据原理和结构要求寻找合适器件或替换品;
  2、熟练掌握至少一种PCB设计软件的操作和技巧并能制订详细的布线规则;
  3、能根据系统要求提出各功能板块划分和整合意见,能对任意多个元件和网络的PCB独立或分工进行合理和各功能板块布局和布线,能在布局布线过程中随时考虑热设计、结构设计、SI、PI、EMC、美观、可制造性等方面的要求并提出解决方案,能对入门级和初级PCB工程师提供一些布局和布线中的要求和规则参考等;
  4、能正确进行板的叠层结构设计,并在满足性能要求下尽量减少层数、降低成本;
  5、具有较多的阻抗、时延、过冲、串扰、环路、信号回路、平面完整性、内层分割槽隙、信号端接等方面的高速和模拟PCB设计知识,能独立或在SI工程师等指导下完成关键信号和区域的SI仿真和分析并提出改进意见;
  6、能在规则驱动下熟练手动或自动布线并修改通过,整板具有一定的美感,布线过程中能看出原理设计中80%以上低级错误并提出,能熟练正确进行引脚和门交换;
  7、能与原理和结构设计工程师极好沟通,能看懂较复杂的机械图纸,并能提出一些原理、器件选择和结构上与PCB设计有关的合理改进意见,帮助系统设计早日成功;
  8、测试点和丝印标记清晰明了、无差错,极少犯PCB设计中的低级错误,一般不会因PCB设计错误导致改版,对9)%以上的PCB加工厂家工程总是回馈能自行解决;
  9、具备较多的可制造性方面知识并用天实践,所设计板子70%以上可用于直接量产。

工作内容:

  1、极复杂PCB的设计和修改(如8路DVR底板、PC主板等);
  2、与自己设计PCB相关的调试和指定部分的SI仿真;
  3、对所有更低级PCB工程师的工作指导和布线规则提供;
  4、写相关的开发、调试日志;
  5、制作和维护单位内部PCB标准封装库和标准布线模块;
  6、必要时兼任任意更低级PCB工程师的工作。

工作职责:

  1、对PCB中自己设计部分负责;
  2、对单位内部PCB标准封装库和标准布线模块中自己设计部分负责;
  3、对自己的SI仿真结果和解决方案负责。

网友:
高级PCB工程师

能力要求:

  1、掌握各种常见PCB设计软件之间的文档转换,转出文档基本可用于修改;
  2、熟悉高速和模拟PCB设计中的所有要求,所设计或指导他人设计板子80%以上不存在相关问题;
  3、具备丰富的可制造性方面知识并用于实践和指导工作,所设计或指导他人设计板子90%以上可用于直接量产;
  4、熟练高速规则控制下的高密度布局、布线,并且所布模块或板子在稳定可靠的同时能做到80%以上非常具有美感;
  5、非常富有创新性,能经常提出各种对提高PCB设计工作效率、PCB设计质量、系统中PCB结构分配等有建设性的提议。

工作内容:

  1、参与系统设计中与PCB相关部分的分析、规划和仿真;
  2、组织和进行PCB设计培训;
  3、对所有更低级PCB工程师的工作指导和布线规则提供;
  4、定相关的开发、调试日志;
  5、SI仿真模型搜索、建立和规档;
  6、整板和系统SI、PI、EMC仿真,PCB可制造性能评价,有问题PCB原因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7、必要时兼任任意更低级PCB工程师的工作。

工作职责:

  1、对所有自己的工作负责;

  2、对所有对他人的指导工作负责。

网友:
不小心给整成了回复。。

网友:
坛友们你们属于哪一个等级呢???
我觉得我还只是个入门级

网友A:
画了这么多年电路板,原来是初级PCB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了这么多年电路板,原来是初级PCB工程师

那就朝着中级努力吧。按中级去要求自己,去做。然后努力后再来评估看看觉得自己达到中级了没有。达到了就再接着以高级工程师来要求自己去做加油呀

网友:
                                                               标准的初级

网友:
入门级。。。。。离初级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入门和初级之间的那种!标准的学酥,一碰就渣渣!

网友:
我属于能通就行级

网友:
属于战斗力只有5的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