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接收数据的问题,一个接收,三个发送

楼主:
一个负责接收,三个发送,要是三个同时发送的时候,接收端的数据会不会变成乱码,比如第一个发送的数据是00 01,第二个发送的数据是02 03,第三个发送的数据是04 05,接收端的数据不会接收到就变成了00 02 04 01 03 05的?????????、

网友:
一搬都会用CRC效验
这应该是一个无效的数据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搬都会用CRC效验
这应该是一个无效的数据包

就算有CRC校验,这次收到的数据丢掉,接着那三个发送端有同时发送,接收到的又是无用数据包,那不是永远接收不到正常的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有CRC校验,这次收到的数据丢掉,接着那三个发送端有同时发送,接收到的又是无用数据包,那不是永远 ...

我觉得正常的射频通信是这样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ZIGBEE这样有协议的射频通信这些底层会做处理
跳频技术好像就是为了处理信号冲突的

网友:
同时发送,协议会做处理,一个一个接收,不会有问题,同时发送的设备多了才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一个接收一个发送的程序能给发一个吗,自己弄了一个,但总是接受不到,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可以尝试使用TDMA或者CSMA通信协议,有过类似项目,是四个节点的网络,不同的是这四个节点各自都作为Rx和Tx。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使用TDMA或者CSMA通信协议,有过类似项目,是四个节点的网络,不同的是这四个节点各自都作为Rx和Tx ...

我现在要做的课题是三个节点,既要接收数据也要发送数据,不同的只是我要来计算矩阵的收敛性,你的程序还有吗,能否给我参考下,我的程序老是有一个节点数据不能在串口助手显示出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