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6678启动问题

楼主(2016-01-08):
6678启动问题
如果我重新烧写了C6678 的二级启动ROM,会不会对我的一级启动有影响?

网友A:
重烧了二级的为什么会对一级的有影响....
一级boot loader应该是固化在rom里的不能修改
二级启动应该是由一级boot启动起来的一个小程序,用来加载实际的程序代码并启动运行
具体还是要看你代码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一直在做以太网的启动,我按照文档说的拨动了DIP的开关,选择了以太网启动方式,在这里应该出现开发板不断向外发送BOOTP包,但是我通过抓包发现开发板没有向外发包。这里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一步这里应该和程序没有什么关系吧?通过其他的一些例子我找到了开发板的MAC地址,然后把程序发到了开发板,但是没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