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T01温度测量的使用问题

楼主:
我最近在使用TI公司生产的测温元件LMT01,根据它的自身测量范围及低功耗等优点,选择了贵公司的TI产品。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手册,已经在示波器上明显看出应有的波形,如图片附件所示。效果和数据手册上一样。但是我使用的MCU不是贵公司的MSP430或DSP系列芯片,我使用的MCU内部没有比较器,但是我现在又换不了MCU。尝试有与非门整形成规整的矩形波输出,但是LMT01输出波形峰值无法触发与非门,失效了。如果换用MCU外接比较器的话,如何实现其功能?

网友:
不使用TI的单片机也是可以用的,本来这个器件并非指定为430 CPU配备的。

楼主可以看一下它的手册,特别关注这个数值:

对一般的MCU的IO口,在保证LMT01的工作电压范围后,利用适当的电源及串联电阻,输出信号就可以让很多单片机使用。
单片机的输入电平,并非等于VCC时才算1、等于GND晨帮算0。

再者,如果直接使用不行的话,手册中也给出了图31,按图31去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