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使用电源的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运放的工作电源能不能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没看懂

网友:
运放是否可用开关电源供电取决于你的设计要求和开关电源的噪声。如果要求不高,或者所用的开关电源品质非常优秀,那当然可以用。不过,很多情况下,为简化设计,用线性电源给运放供电的场合更多些。

网友:
关键在看什么运放、电路的要求如何。

一般地,运放的PSR是很大的,大到100DB左右,所以,电源的变化对信号的放大影响很小,可以不考虑。

但楼主应该考虑这两个问题:

1,手册中给的PSR都是有条件的, ------  这点可以看手册说明。特别是在频率较高时它将下降。

2,变动的电源、或纹波大的电源,它有可能串到输入部分,对信号的放大产生影响。

所以,用于不用开关电源,主要看:
1、开关电源的质量
2、电路的放大对象。
3、干扰防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