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从零到自主开发的学习难吗?

楼主:
  请问蓝牙从零到自主开发的学习难吗?据说是这东东很难学,现在很多都是在底层平台做好的基础上只是加以修改,是这样吗?学过的朋友请讨论……

网友:
这要看你做什么应用
我自己感觉学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同的芯片厂家的协议栈也不一样
相比之下CYPRESS 的PSoC 4 BLE 开发起来能容易
很多都已经图形化了
只是价格稍稍贵一些

网友:
难不难,因人而异,看悟性、基础和努力程度。

网友:
还有附带的APP手机软件也要学习,罢了……

网友:
APP也要学,蓝牙也要学,苦逼啊

网友A:
用协议栈开发很方便的。除非你要自己写底层蓝牙。。。大工程

网友B:
自带协议栈的就挺好开发的,一般这样的大多是串口操作。

网友C:
现在有很多很全面的方案,开发起来挺简单的,比如TI的cc2540/41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很多很全面的方案,开发起来挺简单的,比如TI的cc2540/41等

我想知道的是:在CC2540/41上开发出来的蓝牙芯片是批量生产的呢还是只是开发板学习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的是:在CC2540/41上开发出来的蓝牙芯片是批量生产的呢还是只是开发板学习而已,

是批量生产的。2011年芯片都已经推出来了!
比较完善了,只是听说手机不同的系统兼容有点
瑕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要看你做什么应用
我自己感觉学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同的芯片厂家的协议栈也不一样
相比之下CYPRESS  ...

请问基于蓝牙4.0的安卓APP开发,需要懂硬件吗?我负责的是做APP,能够扫描,连接,并且接受BLE发来的数据,最多加上处理数据。至于发什么,有人专门做硬件。那我自己是否需要懂硬件或者懂协议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协议栈开发很方便的。除非你要自己写底层蓝牙。。。大工程

请问~~基于蓝牙4.0的安卓APP开发,需要懂硬件吗?我负责的是做APP,能够扫描,连接,并且接受BLE发来的数据,最多加上处理数据。至于发什么,有人专门做硬件。那我自己是否需要懂硬件或者懂协议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协议栈的就挺好开发的,一般这样的大多是串口操作。

请问一下,基于蓝牙4.0的安卓APP开发,需要懂硬件吗?我负责的是做APP,能够扫描,连接,并且接受BLE发来的数据,最多加上处理数据。至于发什么,有人专门做硬件。那我自己是否需要懂硬件或者懂协议啥吗?

网友:
看你想学到什么程度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基于蓝牙4.0的安卓APP开发,需要懂硬件吗?我负责的是做APP,能够扫描,连接,并且接受BLE发来的数据 ...

开发APP当然可以不懂硬件
如果能懂一点硬件会更容易理解你们之的通信协议
一搬纯软件工程师对“位”的理解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上位机一搬最小都是字节操作很少会把字节拆成位来研究
我以前一个同事就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个弄清楚

比如你要设置一个调光的APP
根据手指在屏幕上的色域内滑动
读取选定的颜色
然后将颜色拆分成R,G,B 3个参数
如果是256色那么R,G,B,各点占一个字节
你把数据放到协议需要放RGB的地方就可以

如果颜色是65536色
RGB每一个颜色占两个字节
你需要把三个int16(short)的颜色数据拆成两个字节(byte)
然后根据协议你还要确定是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
最后把6个字节的RGB数据主放到协议的指定地方

上边是输出

输入的话
比如你需要开发一个温湿度显示的APP
根据协议把温湿度数据从蓝牙那读过来
协议规定温度数据为16位(short,两个字节)
湿度数据为16位(short,两个字节)
假设温度数据是-100~100摄氏度(这样容易理解)

如果数据已经在蓝牙端转换过
Offset Binary Output Mode 的格式一搬会用0代表-100度
32767代表0度
65535代表100度

如果是Twos Complement Mode的格式一搬会用0代表0度
65535~32768代表-1~-100度
0~32767代表0~100度

除一下你就知道每一个LSB代表的温度是多少
这就是分辨率

如果数据没有在蓝牙端转换过
给你的数据可能还需要你来转换
比如SHT21温湿度传感器输出的数据是16位(short)
你得到数据后要根据器件手册里的公式做计算

最后才得到温度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开发APP当然可以不懂硬件
如果能懂一点硬件会更容易理解你们之的通信协议
一搬纯软件工程师对“位”的 ...

版主你太厉害了!!!膜拜!!!!我现在安卓刚开始学就让我做一个APP(扫描、连接、读取发送过来的数据),现在已经能扫描并且发现BLE了,但是不会连接,接下来的读取数据更别说了,请问一下,我应该怎么学习呢?是找一些类似功能的APP源码看呢?还是看Android的官方文档?或者是否需要先学习socket、server、broadcast receive这些安卓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版主你太厉害了!!!膜拜!!!!我现在安卓刚开始学就让我做一个APP(扫描、连接、读取发送过来的数据 ...

我觉看别人的源码再参照开发文档上手会快一些

如果你以后的方向都是做APP
还是要把基础学好
现学现用也挺浪费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看别人的源码再参照开发文档上手会快一些

如果你以后的方向都是做APP
还是要把基础学好
现学现 ...

再次感谢版主,再请教一下,如果我只是连接,不进行数据传输和其他操作,是不是用一个.connect(device address)函数就行了,不用涉及UUID、server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再次感谢版主,再请教一下,如果我只是连接,不进行数据传输和其他操作,是不是用一个.connect(device a ...

一搬你开启广播在扫描到蓝设备后会触发onLeScan函数
@Override
public void onLeScan(BluetoothDevice device, int rssi, byte[] scanRecord)

然后判断device是不是你要连接的设备
如果是可以新起一个线程执行gatt = device.connectGatt(mContxt, true, gattCallback);
第二个参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个参数gattCallback是回调函数
通过回调判断设备的连接状态

你也可以把扫描到的设备都存起来
然后由用户手动选择连接哪个设备
也是执行gatt = device.connectGatt(mContxt, true, gattCallback);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搬你开启广播在扫描到蓝设备后会触发onLeScan函数
@Override
public void onLeScan(BluetoothDevice  ...

谢谢版主,经过周末的摸索,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连接并接收string字符串数据了,以后有不懂的再来请教你!再次感谢版主不吝赐教

网友:
【回帖赢京东卡】说说无线技术那些事儿
即日起—2月28日,参与回帖讨论都有机会赢取【30元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