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电压参考变负电压参考的电路,没看懂

楼主:
第二张图的R1是起什么作用的?
计算公式没看懂
这个电阻的精度应该不会影响输入的电压吧?
TI的REF50XX参考可以这样使用吗?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lt1236.pdf

查看详情

网友:
其实你可以把VOUT和GND之间看成一个稳压二极管,VIN和VOUT之间看作一个电阻,这样这个电路就比较好理解了。只不过我觉得产生负参考电压的那个芯片的VIN应该接在+15V上(如果芯片能承受得了的话),如果芯片不能承受25V的电压,VIN最起码也应该接在一个正电压上或者串一个电阻接到+15V上。因为一般这样的VREF芯片都要求一个输入输出电压差,如果输入输出电压差太小的话,VREF一般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对于TI的芯片,如果VREF芯片既可以输出电流也可以吸收电流,那么一般都可以这样做,只不过注意输出电流的范围。不过我还是建议把产生负VREF的芯片输入接到一个正电压上。
电阻的精度不会影响VREF,毕竟参考电压是在芯片内部,和电阻没太大关系。不过如果要求超高稳定度的话可能会和温度系数有关系,因为一般参考电压的精度都和输出电流有一定关系,电流变化,输出电压随之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只不过变化非常小。
关于那个公式,电阻上的分压为15V-10V,把-15V圈起来的那个是绝对值。流过电阻的电流是ILOAD+芯片的电流,看一下电流方向很容易理解的。所以这样就可以计算出那个电阻值,不过电阻要略小一些,留有一些余量。

网友:
从这个IC的内部电路看,它是一个基准源,它既可以象串联调整型型稳压电源那样使用,也可以使用并联方式。

Q1是取样管,Q2是驱动管,但由于D3的存在,也可以当作分流管。当并联运用时,这一路起作用。

Q3作为调整管,当串联时,起调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