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负反馈运放一直输出电源电压,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运放输出端连接到驱动IC的FB,控制输出电压,但电路上电后,运放始终输出3.3V 导致输出电压完全不对
把运放取消掉,输出电压正常,找不出运放电路哪里不对,求解!

网友A:
电路不全,不予评价,坐等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全,不予评价,坐等大神

这应该跟其他电路没关系,就是空载时,4脚电压为零,运放怎么会输出电源电压呢

网友C:
会不会是输入失调电压不断给电容充电导致的?你测量一下上电瞬间的VOUT变化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输入失调电压不断给电容充电导致的?你测量一下上电瞬间的VOUT变化试试

空载测试,把上面那个电容去掉也没用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放大器
如果把电容去掉
在没有反馈电阻的情况下
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会非常大
是不是一点点的输入失调电压都会让输出接近正电源轨

网友D:
R8、R9那么小的阻值,无大电流输入时,反相输入等于对地短路,Vr大小不明,运放也仅有交流负反馈,直流就是个比较器,关键是你也不说清楚该电路的设计目的,电路图也不全……如此,你说你的电路哪里有对的地方?

网友:
1、负端电位=0V,输出当然为电源电压值。
2、输出到负反馈端没有直流回路,工作点无法稳定;
这个运放电路无药可救。死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跟其他电路没关系,就是空载时,4脚电压为零,运放怎么会输出电源电压呢

当输入空载(断路),Vr>0时,若输出不是电源电压就真的没天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8、R9那么小的阻值,无大电流输入时,反相输入等于对地短路,Vr大小不明,运放也仅有交流负反馈,直流就是 ...

就是一个BUCK电路,Vr=0.6V,想要的参数是12.8V 12A; 驱动MOS的IC Vfb=0.6V,所以目的是限制电流在12A,电流大通过采样反馈到FB调节输出电压来降低电流
@wenyangze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BUCK电路,Vr=0.6V,想要的参数是12.8V 12A; 驱动MOS的IC Vfb=0.6V,所以目的是限制电流在12A, ...

另外带负载测试时,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运放输出电源电压 导致Vfb也等于3.3V 输出电压才一点几V

网友E:
把C13短路(两个电容,谁知道哪个是C13呢???)了就成为可以正常工作的电路了,但它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还要看电路取值。特别是VR

网友:
如果是用来作限流,那这个运放就工作在非线性区,也就是把运放当比较器来用,那两个电容和电阻分明是开关电源很常见的反馈形式,目的是防止当电流达到设定值时运放不稳定,你看一眼电压控制的那个回路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C13短路(两个电容,谁知道哪个是C13呢???)了就成为可以正常工作的电路了,但它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

但我带上负载之后,当我把与R相连的那个电容短接后,就是运放一端参考,一端采样,输出端接一个R到负反馈,发现输出电压是跟随R变化的,R在1~10欧姆之间时,差异很大,10欧姆电路电流输出很小,但1欧姆时,电源能提供多少电流,全输出来了,但与此同时,输入电压却变低很多,电流却一直满载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R怎么选择呢
而且功率电阻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