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ilog乒乓球游戏

楼主:
FPGA新人想向各位大大求助 ><
本人是海外留学生~
最近在用FPGA学习制作乒乓球游戏,
在此附上我已经完成的代码。(Verilog)
我想加上记分功能可是搞不清应该怎么做。希望大家帮个忙

网友A:
你有实际的板子吗?你想要加上积分功能的话那你应该是还需要有显示的,对把?
首先计分判断,你写一个模块用于计分功能的,根据打球判断来判断是否计分。这个逻辑应该还是很好写的。然后把数值传输到显示模块显示出来就好。

网友:
这种计分器模块应该比较好写,去网站上搜索下应该能搜到参考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实际的板子吗?你想要加上积分功能的话那你应该是还需要有显示的,对把?
首先计分判断,你写一个模块 ...

有实际的板子~
这部分是显示器的代码~ ff指的是分数~ 但是我不懂 if()<-----这个部分的条件(打球判断来判断是否计分)
所以希望哪位高手可以帮帮我   毕竟是初学者所以对于很多方面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先搞懂积分规则再说代码吧,总有个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