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SPI 的硬件模式问题

楼主:
程序卡死在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不知道是哪里配置错了! 求解!!

配置:STM32 主模式 全双工 高位先发 时钟极性0 采样边沿 1_Edge
发送缓冲寄存器没有清空,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用的,现成的例程,还是自己改的呢。估计可能是初始化的过程。不正确。对照手册,检查一下。初始化的配置。

网友:
TXE,即TX发送寄存器为空,这条代码的意思是如果TX寄存器为空 即 数据没有发送完,就等在这里,LZ查看一下自己的SPI外设时钟开了没有,SPI使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