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MOS管的Vgs问题。谢谢!

楼主:
在MOS管的G极和S极所加的电压大于芯片所规定的最大值,MOS管会出现什么现象、?
比如在IRF540N的GS端电压为24V,在IRF4905的GS端电压为-24V,这个俩个管子会出现什么现象?
IRF540/IRF4905的datasheet的参数如下图片所示、谢谢!!!

网友:
给器件加载超过手册所允许的最大电压,纯粹是找死行为嘛。

网友A:
使用器件时,不要超过它的极限值!

我想问,为什么楼主要在工作时给它加那么高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器件时,不要超过它的极限值!

我想问,为什么楼主要在工作时给它加那么高的电压呢?

做H桥的时候,540与4905放在同侧,G极连在一起,前端接的三极管开关隔离电路,经测试这个电路没有问题,0V与24V开关切换,会出现4905的DS导通正常,本应截止的时候不能完全关断,G端会出现2.8-3V的中间电压,导致同侧短路现象。一直想不到原因,怀疑是这个电压超出数据手册上的值,但是不确定,看看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