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激电源变压器设计提三问,麻烦版主个各位朋友帮看一下

楼主:
请教一个关于反激电源的问题:1)占空比与反射电压Vor,今天看到一帖子说到反射电压跟占空比D有关。首先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反射电压本质上是由于次级绕组对负载提供能量时引起的磁通变换,由于初级次级同在一条磁路上而在初级感应出的感生电动势,二次绕组的电流在Toff期间是线性变化的。di/dt=常数,Li=NΦ,所以dΦ/dt也是常数。磁通变化率是常数那么在一次测感应出来的电压也是一个常数(反射电压),这个电压就等于匝比N*(VD+Vout)。    请问这样理解对不对????不对的话请指正,谢谢
--------------------------------------------------------------------
2)如果第一个问题是正确的,如果第一个说法是错的,就忽略这个第二这个吧。那么我想问这个变压器匝比怎么确定,这并不是传统的变压器,一次侧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随着电网电压波动而波动的,不能单纯的用Vout/Vin就确定各匝比了。但只有将这个匝比确定下来,才能求出Vor啊,反射电压求出来了,跟据Vin我好确定占空比啊。
--------------------------------------------------------------------
3)这个是我最迷惑的,在一些开关电源的书上,给出来的例子。①要不就先给出反射电压然后求占空比……②要不就人为设定一个占空比比方说40%,然后再根据这个去求反射电压,再选取匝比什么的………………我真是头都大了,大哥我也知道你给我某些值,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通过公式求其他的值了,知道Vor可以求Dmax,相反知道Dmax也可以求出Vor等等,但关键是当我要设计一个反激电源的时候,我一个值都不知道啊!!!!!!!!我又不知道匝比又不知道占空比又不知道Vor,你让我怎么求嘛。。。。。。更别说后面用什么AP大法了。。。

网友:
你要设计一个电源应该首先自己有个参数需求把,比如要电压多少,电流什么范围之类的阿

网友:
不要把大家带到沟里去,,不就是设计一个反激变压器么,先抛一个反射电压让大家搞晕
1.通俗一点讲,对与一个反激变压器来说,当开关管关闭,一次侧绕组电流突然中断,由于电磁感应的原理,这时在一次绕组上会有感应电压产生,这就是反射电压,在反激电源中这个发射电压是固定不变的,考虑到开关管的耐压,通常取值范围85-160V之间.
所以说楼主的理解基本正确。
2.如2楼所说,设计变压器总得知道要所搞的电源最大输出功率吧
设计电源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对要设计的电源功率有一个规划,如果设计功率在100W 以内那么可以采用单端反激的结构,否则应该考虑单端正激的结构。

网友A:
还有,占空比的选择,想比楼主已经知道:
有几个要素:
输入电压的范围
所需要的效率
元件的耐压

想说的是,占空比越大,要求的输入电压越小,占空比越小,要求的输入电压越大。反激一般不要超0.5。
比较常用的3842芯片系列的超过0.5稳定性提高不了。
反激变压器占空比是预设的数值,占空决定着初次级的匝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占空比的选择,想比楼主已经知道:
有几个要素:
输入电压的范围
所需要的效率
元件的耐压

...

嗯,谢谢版主的回复,刚接触不就,很多观点难免有误。感谢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