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的引脚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楼主:
  8051的引脚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网友A:
没有说清需要做什么,什么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清需要做什么,什么情况下。

在悬空的情况下

网友:
正常情况下。。。引脚不应该悬空,该拉高的拉高,该拉低的拉低。。。不确定的拉低。。。

网友:
51的应该不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
不用的管脚悬空即可,为增强抗干扰性能,不用的管脚不要连接到任何长线回路中即可。如果MCU具有IO类型配置功能,注意讲IO配置成弱上拉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