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门输出

楼主:
OC门输出在驱动的应用

网友:
一般是用在电平转换和数电中的线与逻辑

网友A:
除楼上所言,OC/OD门具有较强的下拉输出能力,可用于驱动较重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楼上所言,OC/OD门具有较强的下拉输出能力,可用于驱动较重负载。

若是单片机的引脚,输出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单片机的引脚,输出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吧

那要看跟谁比,轻量级冠军去跟重量级的一般选手比,那是完败,但冠军也是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