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

楼主:
推挽输出与OC门的区别

网友:
推挽输出,一推一挽。
电路上,使用两个管子,从电源到负载一个管子,俗称上管;负载到地又一个管子,俗称下管。

它们驱动负载时,既可以向负载供应电荷(按电流流动方向)又能从负载泄放电荷,这就是 “ 推 ” 与 “ 挽 ”

网友:
建议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不过前提要先理解晶体管的基本原理和应用电路。

网友:
OC输出是将三极管集电极对外输出,这个外部需要增加上拉电才工作的

网友:
最简单的理解,
推挽输出,高低电平,都能输出,
OC门只能输出低电平。需要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
简单的就是上拉电阻,或者推挽功放吧

网友:
从输出能力讲:
OC门:
1.OC门具备较强下拉的能力(吸收负载电流),负载电流大小取决于三极管/MOS的电流能力。
2.不具备向外输出电流的能力,几乎只能靠上拉电阻输出电流,基本很有限(Iout=Vcc/Rl).
推挽输出:(图腾柱输出)
1.具备很强的电流扇出(输出电流)、和很强的灌电流能力(吸收电流)能力。
2.原因是其输出放大(开关)电路属于共发射极输出电路,输出阻抗很低。
以上拙见!

网友:
OC是集(漏)极空着,须添加直流负载,电路才完整,
推挽要用两只管,两管交替或合力动作,差分与半桥都是推挽。

网友:
经典教材里头的推挽电路是OC型的,输出能力同样受直流负载(电阻或电感)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