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需要大家帮助,半桥驱动器的怎么用啊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LM5109A,一个高端驱动,一个低端驱动,根据数据手册的指导,在TO  LOAD那里是要接上负载的,
但是现在我把这个器件单纯的做两个驱动MOS的驱动器,一个7脚驱动高测,5脚驱动低测,可以吗?

其中我还参考了IR2103的接法,感觉自己这样接会出问题,指点下啊!!

但是根据LM5109A的时序图,发现HI,LI,是单独的呀,那么输出也就只需要控制HI,LI 就可以了呀

网友A:
对于这一类的驱动器件,由于它自己不带电荷泵,一定要做一个半桥电路,Vs要接在在Lo接通时会接地的地方,让Hi在断开 的时候有机会充电,同时lo断开时vs又能抬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一类的驱动器件,由于它自己不带电荷泵,一定要做一个半桥电路,Vs要接在在Lo接通时会接地的地方,让 ...

能不能讲详细一点啊,谢谢啦

网友:
LM5109A本身就是半桥驱动,一般要参照资料介绍的电路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
HB->HS这个电容一定要储能后, HO才有输出能力, 电容压差就是VCC->电容接地点(Lo端的MOS开启后接地)
电容负端在HO要输出的时候一定要浮接, 所以HO输出LO必须关闭
接下来就是考虑LO开启时间(电容充能)与HO输出时间(电容放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