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手机充电器,但是达不到效果,求助!

楼主:
如题,自制了一个火牛电源(上面标着是5V,2A)转USB口的手机充电口,使用了智能识别IC(可以识别不同手机型号,以其最大电流充电),但是尝试了几个手机,红米NOTE3充电只有(4.9V,0.9A),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以(5V,2A)充电的, 苹果6(4.9V,0.84A),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以(5V,1A)充电的,IPAD是以(4.7V,1.44A)充电的,正常情况下是以(5V,2.1A)充电的,我换过另一个也是5V,2A的火牛电源,效果也是差不了多少,测了下火牛电源空载的时候是5.17V的,PCB走线是40mil,铜厚是1Oz,应该是可以通过2A电流的,请问达不到要求的充电值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好想知道楼主的智能识别IC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如果电路没问题,那说明电源的功率不够或内阻太高。

网友C:
你的USB线也有电阻呐

网友D:
“ 自制了一个火牛电源(上面标着是5V,2A)”  ,这可不是随便标的,有那个能力就标,没那么能力就别标那么大。

自制的,就别标上指标了。

自己测量一下,它的输出能力到底有多大。

建议:

变压器一般输出的电压是不稳定的,需要加入稳压措施才可以给手机充电。

因为现在的手机内部的充电电路设计的是5V,内部也是线性充电。高于这个值可能会损坏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 自制了一个火牛电源(上面标着是5V,2A)”  ,这可不是随便标的,有那个能力就标,没那么能力就别标那 ...

不对,你误解了,我是自制了火牛电源口转USB口的一个简单充电电路而已,火牛电源是使用现成的适配器,它上面标示是5V,2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USB线也有电阻呐

确实有电阻,但是它空载电压是5.17V,这不就是考虑到线损补偿了吗?而且即便是有线损,那相差也未免大了点吧?以红米NOTE3为例,原本应该以5V,2A充电,现在才5V,1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想知道楼主的智能识别IC是什么型号

RH7902(A)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没问题,那说明电源的功率不够或内阻太高。

我觉得应该不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因为它充IPAD是以(4.7V,1.44A)充电的,虽然达不到理想效果,但是也有6.8W,而红米NOTE3充电只有(4.9V,0.9A),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以(5V,2A)充电的,即便达不到10W,那应该至少也可以以6.8W充电吧?

网友F:
跟手机充电管理和电池剩下电量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手机充电管理和电池剩下电量有关吧

一般手机达到90%以上的电量就会减小电流涓流充电,我测试都是低于90%电量测试的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火牛适配器能不能输出5V,2A,能输出的话,应该和识别IC有关系吧

网友:
对比一下同一部手机同样电量时用手机自己的充电器流和你做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不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因为它充IPAD是以(4.7V,1.44A)充电的,虽然达不到理想效果,但是也有6 ...

功率余量(注意,不是极限功率够就算够)不够,充电开始瞬间电压就会跌落,管理芯片据此判断电源功率不足,于是就不会开启大电流充电模式。

网友:
“达不到要求的充电值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不知道你对这个“要求的充电值”是怎么理解的

比如 “苹果6(4.9V,0.84A),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以(5V,1A)充电的”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正常情况下(甚至80%以上的时间)是不会以 5V/1A 充电的,不信你可以拿个原装的充电器充电测试一下

锂电池的充电曲线不是平直的(典型的是三段式),即使在恒流充电阶段,电流也是慢慢变小的,所以正常充电小于1A很正常,具体的电流不仅和充电器有关,还和手机的剩余电量直接相关

网友:
前面说的有道理。适配器标的电流是额定输出,实际可能达不到。用手机原配的适配器,在同样的电量剩余下,对比一下。差距不大的话,应该正常。第三方适配器,略低于原装的。毕竟不是专用的啊。差的多的话,恐怕就是识别IC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