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这个抗 干扰电路

楼主:
家里的变频滚桶洗衣机经常受到其它电器的干扰而工作不正常,想用下面这个磁环制作一个3KW的单相搞干扰电路,就好象开关电源输入端的那种,给家里的滚桶洗衣机插座专用,6平方厘米和线双线并绕。这个磁环够大了吗?绕多少匝?还是用那种小的圆柱形那种,只用磁环把电源线包上就可以?没搞过这种东西,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没学过理科的人泪奔而过

网友:
绕过,但是电感量不好控制

网友:
磁环只能解决传导干扰,也就是说能吸收通过电源线进入的干扰。

要清楚干扰源是什么,洗衣机不工作的时候,是那种干扰造成的。

先让穿过的磁环的导线反复绕几下试试有效果没有,除了电感量不好控制外,只有试制绕看效果。

网友:
洗衣机会受干扰而不能工作?你家有啥大杀器?还是好好检查洗衣机本身吧。

网友:
家里的滚桶洗衣机经常受到其它电器的干扰面工作不正常.
楼主家里是什么牌子的洗衣机?干扰源从哪里来的?有些不解

网友:
这么大的磁环啊~~

在非工业强干扰环境下,它不正常工作,说明它的抗干扰能力也太差了。应该检查一下洗衣机里面的滤波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我就是想吸收电源线进入的干扰,因为家里有几个LED照明,它的供电是开关电源,还有电磁炉也是干扰源之一。

网友:
是不是插头松了,接触不良。呵呵

网友:
按常理说,你的洗衣机工作会造成其他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才对,如果按照你说的,意思就是只要把其他电器设备都关闭了,洗衣机就能正常了?

网友:
两方面
一,从电源线导入的干扰
其它有无大功率电器,首先电压有无大的跌落
其次,EMI方面,你的磁环可绕成共模的,串接到L、N线上,用足够大电流的导线(最好比标称电流大10倍,降低线损)按共模绕法,尽量绕多些

二,空间干扰
洗衣机摆放移动下看有无改善,实在不能移开的话,转过方向也行。洗衣机外壳接大地。

两方面试试,再不行可以考虑洗衣机是否太娇气了,找售后咨询下有无同类情况,和改善方法。

网友:
LED照明,功率应该不大吧。电磁炉稍微大点。如果别的用电器都不开,洗衣机就正常?洗衣机刚开始用就有这现象吗。

网友:
樓主會不會把方向弄錯了,正如7樓版主所言,要從洗衣機著手才對吧

网友:
磁环不是随便套都有用,一般是对emi有用,就是你干扰别人,而你现在情况是ems,别人干扰你,一般是产品设计不过关,电源线上套磁环是没用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洗衣机本身的问题,换了一台就好了。新的洗衣机,才用一天出问题了。现在的电器真令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