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高侧的NMOS用的IC,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
大家项目做的多,高端的NMOS驱动,用什么IC比较好呀

网友A:
楼主是要用来控制什么电路,是高压还是低压MOS?

网友B:
楼主要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找器件才是,大公司网站上有很多可选器件,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用来控制什么电路,是高压还是低压MOS?

高压侧的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找器件才是,大公司网站上有很多可选器件,去看看。

哦哦,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找器件才是,大公司网站上有很多可选器件,去看看。

哦哦,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