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不能用来做导航??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问一下,STM32芯片用来显示地图,规划路线,以及进行存储管理,这款芯片能不能行得通???谢谢谢!!!!

网友A:
不能 导航需要操作系统 STM32支持的不好

网友:
当然可以,尽量用其高端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导航需要操作系统 STM32支持的不好

ARM核的MCU都支持操作系统。

网友:
可以的,原子的论坛上有人做成功了,方案是GPS+GPRS+电容屏  GPRS获取百度或者腾讯等地图服务商服务器上的图片进行存储

网友:
如果是解码的话,悬。做是可以做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估计工作量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