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UI v0.1配置简单说明

楼主:
今天一上班,没多久打开论坛,就看到 armink 大神已经非常务实地开始在用了。
然后提出了很实在的问题,确实,关于 配置这一块 必须首先说明。

本想今晚再做这个文档的,但仔细想想,其实内容不多——因为目前功能比较简陋,干脆就现在写了。

先简单提一下。

这个FreeUI的基本思路是:

整个人机界面分为 两部分:
一 菜单(严格命名为 menu),它指的是,人机界面操作的 菜单本身,它包含的是一个(对用户而言是任意多级,但实际代码处理上是 两级 屏-空间 菜单)多级的菜单树。
    用人话说就是,它把所有界面内容 组织成 一系列屏幕界面,每个屏幕界面上有数量功能不等的控件,它们包含了 文本框(可输入可输出信息),Label,即仅仅用于显示的 标签;当然少不了的还有 button按钮。
    同时,它还要根据 应用开发者 的需求或 业务逻辑,把这些 菜单操作 和 实际的函数逻辑勾连在一起。
    这一部分总成为 菜单;

二 GUI界面(严格命名为 gui),它指的,仅仅只是 显示出来的界面外观而言。
    决定它跳转,显示的内容,全部由 上面的 菜单决定。

然后,这两者之间的信息交互通信,采用的是 最常用的 消息通知机制,我把它做成了 事件。
两者之间通过 数据队列进行交换,(一对,收发两个方向各一个。为了节省空间,我也在考虑如何合成一个)。

为了实现上述的思路。实现的时候,就决定了实际代码的组织结构:

config
      menu_config
      gui_config

event
      同样的也分为 menu_event gui_event

protocol
      这里是 消息数据帧的格式;

然后是各自的主调模块,
      menu_main
      gui_main

这个名字暗示了它们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任务,实际上,做过gui的人都知道,ui这事和 多线程多任务真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只不过为了更方便处理和实时性才考虑用 多线程来组织而已。
而我这里做的时候,从来不假设你必须使用 多线程。虽然我会建议。

网友:
因为时间有限,我重点只说 配置 的部分。

这实际包含 了 两部分

一 menu gui 的 屏 控件  的 结构定义;
二 字符串描述 部分的定义。

因为这里主要是 应 @armink 大神,他是老手,和她说话不用太费劲,所以我直入主题。

打开源码——是的,源码就可以了不用打开工程)

#ifndef _MENU_CONFIG_
#define _MENU_CONFIG_

#include "typedef.h"

typedef U16 (*fMenu)(char *);

typedef struct
{
    U16  ctrl_id;   // id为了便于索引,和相应的gui(外观配置)对应上,以后所有的scr_id均类似,不再赘述
    fMenu trig;     // 触发函数,即 button按了,或者 文本框输入并确认了以后将触发的函数
    U16  next;

#ifndef _GUI_CONFIG_
#define _GUI_CONFIG_

// 这是 gui ,也就是界面的配置,类似的同样分为 屏画面 和 控件 两级
#include "typedef.h"

typedef struct
{
    U16 ctrl_id;
    char *descript;   // 这个 描述,包含了 该控件外观所必须的信息
}gui_ctrl;

// 目前,由于受简陋外观所限, 屏画面本身是不需要 外观描述的。
typedef struct
{
    U16 screen_id;
    gui_ctrl *ctrls;
    U16 count;
}gui_screen;

  // 这是使用中需要用到的一个计算结果所用的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
    U8 row;
    U8 column;
    char *string;
}gui_info;

#define LABEL_ID     0xFFFF

网友:
现在剩下的其实就是那些 gui 的描述字符串了,对于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研究方法,那就是看 protocol
这是 协议的组帧 和 解析 集中的模块,只要看它就能理解所有 描述字符串。

当前支持的描述符不多。主要是因所需功能还少,后续会统一起来,会慢慢多起来。

网友:
我靠,妈的,写得辛辛苦苦,,没了.....

网友:
时间实在有限,就先说到这里。
@armink  大神你看着先,还有问题,我过后找时间 ,尽量第一时间补充上。

今时今日,这种服务态度必须有~~~

网友:
当前支持的描述符不多。主要是因所需功能还少,后续会统一起来,会慢慢多起来。

协议的基本格式如下:
采用字符串描述,以 逗号 划分字段,以 分号 为一个数据帧 的 结束符;
其中,如果 问号“?” 单独为一个字段,多半表示 menu向gui获取数据,因为这是一个固定的 menu为主,gui为从的结构,所以不会出现gui向menu获取数据的情形(当然,未来如果出现非常必要的原因,我会打破这个固定结构)
而 第一个字段 通常为一个或者几个以 下划线连接 的 单词,它通常是表明 这个数据帧 是干什么的;
总而言之,这套协议的设计思想 模仿的是 AT 或者 GPS-M183

// set screen: “Screen,3;”
// get screen: "Screen,?;"

Screen命令。
后面跟的字段数值 是 屏id,对menu而言,它表示的是要求gui显示 该id的画面;对gui而言,它表示向menu上传当前所处的画面的id

// set text: "Text,1,3,Air;"
// get text: "Text,1,4,?;"

Text命令,内容与上类似,只是 对于Text,它是一个控件,控件需要一个 屏id和 一个控件id 来共同定位。

// get button: “Button,1,4;”

Button命令,同样类似,只是,它不存在menu主动查询,只需要gui上传;

网友:
妈的,又没了,还好我复制了

网友A:
妈的,真的要疯了,,,代码功能里怎么注释一多就给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的,真的要疯了,,,代码功能里怎么注释一多就给吞了......

稍安勿躁,我们查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本菜鸟也做过GUi的产品,GUI就本人而言,所有的菜单都是一个页面,所有的内容都是控件。

网友:
不拘一格,厉害,但是别一口一个妈的

网友:
  xinxin 能不能多用点图来 替代文字呢,  思维导图什么的。。。

表示 密集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