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3的封装也有大小

楼主:
很多贴片的MOS管SOT23-3的封装大小不一,有些本体比较大,有些本体正常(跟S8050和S8550的SOT23差不多),本体大小不一的封装都是SOT23-3?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种封装也是有尺寸范围的。
还有同一种封装不是说固定的,应该是一种样子大小的。就是个1206封装我也见过好几种不一样的~同一种封装也有后缀-L,-H的分别的情况存在。

网友A:
相差不是一点,一直认为像MOS管三脚贴片的功率大所以封装要大点厚点……
SOT(Small Out-Line Transistor)小外形晶体管
一种表面贴装的封装形式,一般引脚小于等于5个。根据表面宽度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宽度为1.3mm,一种宽度为1.6mm。对应的Socket型号分别为4330 121和4331 121。使用时需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差不是一点,一直认为像MOS管三脚贴片的功率大所以封装要大点厚点……

只要在封装尺寸容差范围内的话,就可以根据晶片厚度以及大小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设计以及实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