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原理图PartA,PartB重新标号后会乱的问题

楼主:
我在Altium Designer里画图
把一个放大器的PartA放在左上
PartB放在左下(红框)
另一个放大器的PartA放在右上
PartB放在右下(蓝框)
见第一张图

画好图后我使用工具菜单下的“静态注释"为器件添加标识
注释后会变成第二张图的样子
可能是因为注释的方向是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导致的
这时上边的两个放大器被定义成一组

因为我在添加器件时会复制已有的器件
器件标号重复后再使用复位标号再重新注释
这时原有的器件顺序就会发生变化

这种问题老大们在画图的时候是怎么避免的?

网友:
首先你直接annotate的,他是不管你是不是同一部件的,直接一起编号编过去了。
不过他设置编号是按照一定顺序进行编号的。按你这个看应该是从左到右在从上到下。
编号顺序是可以自己设定的我记得

网友A:
我试了下,如果你想一个元件的编号不进行修改,直接在annotate(中文:注解)里面把相应的元件打上勾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也可以选择

网友:
把那个器件先屏蔽,自动标号后再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如果你想一个元件的编号不进行修改,直接在annotate(中文:注解)里面把相应的元件打上 ...

我在元件属性里把锁定打上勾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
感觉这样更省事
就是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又画了一些
现在其它问题还没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元件属性里把锁定打上勾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
感觉这样更省事
就是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又 ...

嗯,可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