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顶“之下,你们是怎么应对的~

楼主:
最近雾霾好严重,想试试 空气净化器,不知道有没有用,选哪一种会好一些~
在某宝看到的,瞬间不知道这么选择了,有用过的或者懂得盆友推荐下。

网友A:
上次看过一篇文章,感觉写的蛮好的,推荐给你看一下
http://forum.esm-cn.com/FORUM_PO ... ick_from=1000076110

网友B:
据说,只是据说,80%都达不到标,只是据说哦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口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只是据说,80%都达不到标,只是据说哦

所以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口罩~

主要是为了宝宝~

网友:
嗯,买张火车票

So TM what......?

网友:
我给你召唤大表哥

@eric_wang

网友D:
先考虑你想在多少平米的房间用,然后了解下各个品牌工作时候的噪音自己是否能承受,最后看下更换滤芯成本,选一个外形和功能自己都想要的就行了。牌子太多,差别无非就在这个上面。

网友E:
那么小的东西能起多大作用!心里安慰而已!到偏远的小山村可能可以避免!

网友F:
想要净化器起作用,必须正确使用,但“正确使用”是绝大多数用户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不用再多说了吧。至于为什么,好好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买张火车票

火车票?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给你召唤大表哥

@eric_wa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考虑你想在多少平米的房间用,然后了解下各个品牌工作时候的噪音自己是否能承受,最后看下更换滤芯成本, ...

收到!噪音,滤芯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过一篇文章,感觉写的蛮好的,推荐给你看一下
http://forum.esm-cn.com/FORUM_PO ... ick_from=1000 ...

很详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小的东西能起多大作用!心里安慰而已!到偏远的小山村可能可以避免!

小丫么小山村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想要净化器起作用,必须正确使用,但“正确使用”是绝大多数用户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不用再多说了吧。 ...

也是有特殊人群才考了这个  不然我都不会想
正确使用 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也是有特殊人群才考了这个  不然我都不会想
正确使用 是?

根据原理,先自己想,不妨先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原理,先自己想,不妨先说说自己的看法。

二次污染~?
这个勤换滤芯应该可以吧

网友J:
虽然济南雾霾很严重但是还是没用空气净化器,可能是乡下人都不怎么在乎吧。所以只能自强不吸!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二次污染~?
这个勤换滤芯应该可以吧

与此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J:
虽然济南雾霾很严重但是还是没用空气净化器,可能是乡下人都不怎么在乎吧。所以只能自强不吸!

只能这样了

网友:
据说安利的空气净化器很厉害,就是价格对我来说太高了,我还是比较适合用小米的,但无奈抢不到

网友K:
前些天,出于成本考虑,我买了个过滤网。DIY最简单的净化器。就用过几次。最近十多天,天气比较好。也不知道净化器效果如何。有卖那种主动过滤空气的随身携带的设备。比口罩呼吸应该容易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前些天,出于成本考虑,我买了个过滤网。DIY最简单的净化器。就用过几次。最近十多天,天气比较好。也不知 ...

有个净化器  还得搞个检测仪  不然不知道有用没~~~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有个净化器  还得搞个检测仪  不然不知道有用没~~~

检测室内空气还好说,放个测试器就行。检测随身的净化装置,就比较麻烦了。要把净化后的气体,输送到检测器附近。除非自带检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检测室内空气还好说,放个测试器就行。检测随身的净化装置,就比较麻烦了。要把净化后的气体,输送到检测 ...

随身还是算了  现在这环境 一检测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