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进来看看,差分ADC的分压电阻可以这样画吗?

楼主:
ADC支持输入±2.5V输入
在保证差分输入的情况下
想实现0~500V的宽电压的输入
档位可选(S1,S2,S3开关)
如果不考虑ADC的输入电阻和过压保护
可以使用下图的这种方法吗?

@jackfrost

网友A:
理论上来说,不考虑ADC的输入电阻和过压保护,完全可以

但是实际中这么用风险很大啊,建议500k(或者一个类似的值)直接接入,其他小的阻值通过并联获得,这样至少可以减小开关过程中出现的过压风险

网友B:
最典型的万用表,它的分压电阻及开关的接法很科学,楼主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不考虑ADC的输入电阻和过压保护,完全可以

但是实际中这么用风险很大啊,建议500k(或者一 ...

你的建议非常有用

只是如果我直接把S1去掉
这样又会使分压比例发生变化

如果能确保开关的切换时间在一定范围内
在ADC的输入处并联相应的电容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或者ADC内部的钳位二极管(如果有的话,回头我再看下)估计也能应付这种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典型的万用表,它的分压电阻及开关的接法很科学,楼主可以参照一下。

你说完以后我看了一些高位表的电路图
他们的设计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看的资料里多数都不是差分输入
这样后有的电路可能会更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完以后我看了一些高位表的电路图
他们的设计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看的资料里多数都不是差分输入
这 ...

-----------我是说开关的设计。

万用表的档位开关的设计是很科学的,在档位切换时,即是开关不接触时(换档时常常发生的),向后边送出的电压也不是突然升高而烧坏后面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开关的设计。

万用表的档位开关的设计是很科学的,在档位切换时,即是开关不接触时 ...

看过一些万用表的分压网络,一搬是输入端对地直接9M、900K、90K、10K串联
输入电压不会在开关动作时影响后级电路
类似2楼说的把S1直连,500K直接接入

不知道我做的这种“全差分”的输入形式和这些现成的方案相比有哪些不足
(分压电阻数量会增加是一方面)

网友B:
我没有说具体接多大的电阻,只是说,楼主的开关设计不太合理,即在开关接触不良时,ADC将承受整个的输入电压。

你可以这样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说具体接多大的电阻,只是说,楼主的开关设计不太合理,即在开关接触不良时,ADC将承受整个的输入电 ...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画?

网友B:
是的,这样开关接触不良时,不会使ADC过压。

而万用表里的档位切换电路更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样开关接触不良时,不会使ADC过压。

而万用表里的档位切换电路更科学

这样做分压比例也更好控制

我准备再增加一种1:1的输入
想这样画利用ADC的内部钳位二极管保护
Input pins are diode-clamped to the power supply rails. Limit the input current to 10 mA or less if the analog input voltage exceeds
VAVDD + 0.3 V or is below VAVSS – 0.3 V, or if the digital input voltage exceeds VDVDD + 0.3 V or is below VDGND – 0.3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