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中UART_GetSInt(Dat)什么意思

楼主:
在单片机中UART_GetSInt(Dat)什么意思

网友:
字面看过去是,获取初始数据

网友:
这能看出什么玩意,把具体代码贴出来

网友:
字面意思,得到串口的什么值。这又不是什么标准的库函数,没有函数体,不能具体分析。

网友:
应该是个具有返回值的函数,可以串口打印的、看看

网友:
应该是读取串口的数据,int型的?

网友:
就是读串口指令,没什么玩意儿,具体得看函数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