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你感兴趣的无线模块,大家一起玩玩如何?

楼主:
大家在无线应用中,往往接触到一些或大或小的模块,如果能挖掘出来一些好玩的模块,论坛里的人来玩玩,就最好不过了。
为此,

欢迎大家能跟帖说说你感兴趣的无线模块:

型号

参考价格

推荐理由

图片

网友A:
//-------------------------型号:
ESP8266串口WIFI
//-------------------------参考价:
模块价格12.5元上下
//-------------------------推荐理由:
物联网的趋势,wifi通信的方式,将会变得很普及,后续很多项目或者DIY可能都会多少涉及到,再一个就是价格便宜,SDIO 2.0, SPI, UART接口任意选择
//-------------------------图片:

网友:
蹬蹬蹬,搬个小凳凳,开灯,坐等……

网友B:
擦,猫叔你怎么来了,而且怎么突然跨界来玩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猫叔你怎么来了,而且怎么突然跨界来玩这个了?

凑热闹无需分场合

网友:
HC06的蓝牙2.0,简单好用,价格便宜!!!

网友:
还没玩过无线,选wifi吧

网友:
我比较推荐MR09也就是88w8686这个wifi芯片,主要是接口速率高,传图片和视频都不是问题!当然,现在有了替代版本,w8782

网友:
型号 XBEE
图片

推荐理由 比zigbee还要低功耗,无论是体积组网,毫不逊色

价格:大约120

网友:
无线路由 刷openwrt玩

网友:
ESP32
这款,目前还没正式推出

也是 乐鑫 出的。
就是前面 说的很多的那款 esp8266的一家厂家正在推广,计划推出的。

这款模块,是 蓝牙ble wifi双模。
因为还没推出,所以 图片 价格 我都没法找着。

我对它关注的理由主要有二:

一、前面esp8266为 乐鑫 这家 名字目前可能还没多少人记住的 国产半导体厂商(大家可能更多记住的是 esp8266)
      尽管我听一个专门做 无线芯片,方案,模块 销售 的朋友提过,esp8266在稳定性方面有些问题——当然虽然我手上有这款模块,但我还没怎么弄,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既然有传闻,想来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即便如此,这款esp8266仍然让我印象深刻。
      最开始我看到这家公司的网站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它会不会是一家台系厂商,因为它们做事的套路太像了,曾经的 网卡芯片巨头 瑞昱 雷凌,还有tft驱动方面的小巨人 ili93xx系列,都是这种套路,一家公司就做一类芯片,甚至只做其中一款或者几款,然后依靠大批量和低价,和欧美巨头抢夺市场,并最终变成该领域难以撼动的巨头。
      而乐鑫也是类似,它推出的 wifi转串口芯片也是这种套路,在esp9266其实市面上有的是各种各样的 wifi转串口模块,但他们大多采用marvell之类的芯片,加上量没铺开,所以价格居高不下。
     直到esp8266出现,一时之间,居然广为传播。

二、这是一款 wifi  ble双模芯片。
     智能可穿戴市场,到底用什么组网,一直争论不休,市面上各种产品都有出现过。其中我接触过的就有zigbee,还有现在的蓝牙ble,但zigbee实际上也就在前几年红了一阵子然后又没啥动静了。
     反而蓝牙因为 蓝牙4.0,特别是 ble 低功耗的出现,突然之间,所有智能可穿戴产品一下全成了蓝牙设备。其地位远超前几年的什么wifi插座 之类的东西。
     但是,wifi的地位同样无可撼动,它不是zigbee,不是ant,它与蓝牙也在很多场合是优劣势互补而不是类似 zigbee和蓝牙基本是竞争。
     所以其实早在我刚入职没几天的时候我就在想,等我把蓝牙玩得差不多,我就想试试wifi,看看这东西怎么卷土重来,去占领蓝牙无法完全适应的领域,更高速率更大容量,直接接入互联网 等无与伦比的优势。

    所以,我对 双模芯片和方案一直很感兴趣。
    尤其是esp32的价格必然极具竞争力。

    只可惜,我一查才发现,这款模块目前还没出来,价格,性能,配置均未见公布。

网友:
谢谢二楼推荐,不错,够 便宜,WIFI以后发展不错
关键是够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型号:
ESP8266串口WIFI
//-------------------------参考价:
模块价格12. ...

这个模块用过,价格便宜,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有些指令不怎么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用过,价格便宜,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有些指令不怎么合理。

恩 听说了  但是他有这个价格 就值得去容忍他的小缺点~~~

网友:
xbee和eps32都被你们说了,蛋疼

网友:
有无厂商限制

网友:
很快出来了

网友:
型号 RS9110-N-11-22  优点 可以连接几乎所有路由器。模块从上电到连接路由器超级快!价格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