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免费玩micro python开发板,神乎其技否

楼主:
新年,dcexpert版主发现了一款有趣的开发板:micro python,功能比Arduino强,价格确很贵,于是乎,>>DIY MicroPython (软硬件全开源)

通过进一步探索,dcexpert版主还将它移植到了STM32F4 Disco,混咱坛的网友人手至少一块ST开发板了吧,可以试试哈

>>在STM32F4 Disco上试用MicroPython

没有的话,dcexpert还发现了可以在线免费玩,神乎其技否,哪块板子还可以这样玩,快快分享来;想想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建设一个

http://micropython.org/live/

这样的玩板子的方式,会不会流行起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 python 怎么访问I2C呢 有做接口函数吗?看板子好像实现了访问SD卡。

直接可以嵌入汇编语言?那估 ...

使用I2C:
from pyb import I2C

i2c = I2C(1)                         # create on bus 1
i2c = I2C(1, I2C.MASTER)             # create and init as a master
i2c.init(I2C.MASTER, baudrate=20000) # init as a master
i2c.init(I2C.SLAVE, addr=0x42)       # init as a slave with given address
i2c.deinit()                         # turn off the peripheral

i2c.send('abc')      # send 3 bytes
i2c.send(0x42)       # send a single byte, given by the number
data = i2c.recv(3)   # receive 3 bytes

内嵌汇编
@micropython.asm_thumb
def fun():
    movw(r0, 42)

点亮LED
@micropython.asm_thumb
def led_on():
    movwt(r0, stm.GPIOA)
    movw(r1, 1 << 13)
    strh(r1, [r0, stm.GPIO_BSRRL])

网友:
玩过了!反应比较慢!

网友:
能全系列支持就好了

nmg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全系列支持就好了

你看中哪个系列的了?

网友C:
python不会,玩不了,不过听说python很好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不会,玩不了,不过听说python很好上手

是的,代码量是C的1/3到1/5

网友:
0xx--7xx,瓦咔咔

网友A:
EEPROM数据能访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PROM数据能访问吗?

stm32f405没有EEPROM,数据和程序可以保存到内部FLash或TF卡。

外部eeprom可以通过SPI或者I2C访问,SPI/I2C都引出来了。

网友A:
micro python 怎么访问I2C呢 有做接口函数吗?看板子好像实现了访问SD卡。

直接可以嵌入汇编语言?那估计是什么都能干了。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 python 怎么访问I2C呢 有做接口函数吗?看板子好像实现了访问SD卡。

直接可以嵌入汇编语言?那估 ...

@dcexpert

网友:
好 不错。这个值得玩玩。phthon是好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