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中unsigned char能定义哪些

楼主:
在单片机中unsigned char能定义哪些

网友:
255~0  字符

网友:
无符号字符型  表示范围0~255,值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把变量定义成unsigned char

网友:
unsigned char一般表示8位无符号数,就是0~255呗

网友:
无符号0~255

网友:
假如是定义data型变量,可以申请128个unsigned char型变量,一个char占1byte=8bit

网友:
无符号数,取值在0~255范围内的变量。ASCII的取值就是0~255,所以字符变量定义时前面常加unsigned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