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损耗计算的MATLAB程序

楼主:
t=data(:,1);
V=data(:,2);
I=data(:,3);
plot(t,V,'g',t,I,'r')
title('Power Loss');
xlabel('Time (s)');ylabel('Amplitude');
legend('Voltage (V)','Current (A)');

% for j = 1:length(I);
% if (V(j) % start = j;
% break;
% end
% end
% int = 0;
T = t(end);
t1 = T/length(t);
% for i = start:length(I);
% if (V(i)>I(i))
% int = I(i)*T+int;
% end
% end
int1 = 0; %switching loss
for i = 1:length(I)
if (V(i)>I(i))
int1 = V(i)*I(i)*t1+int1;
end
end
result = int1/T
Psw=result*(ton+toff)

int1 = 0; %conduction loss
for i = 1:length(I)
if (I(i)>V(i))
int1 = I(i)*I(i)*0.015+int1;
end
end
result = int1;
Pcond=result*T/6

开关损耗的计算里,最后Psw为什么还要乘以ton+toff,result不就已经是P了吗?
导通损耗的计算里,0.015是什么意思,result*T/6又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应该是类似功率的意思吧。我看了你这程序前面是把时间当成1来进行计算的。所以你最后算出来的结果要乘上实际的时间。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也不懂,应该跟实际的导通时候的特点有关系。我感觉相关的书籍上应该有介绍,你手头上有技术资料或参考书吗?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类似功率的意思吧。我看了你这程序前面是把时间当成1来进行计算的。所以你最后算出来的结果要乘上实 ...

从哪里看出是把时间当成1来计算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看出是把时间当成1来计算的啊?

第一句啊

网友:
不是啦,第一句的意思是,在我的三组数据中t是第一列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