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和SEED-XDS560PLUS仿真器连接Debug时一直卡着

楼主:
大家好,我使用的是贵司的SEED-DTK6446实验箱,PC环境:Win7,仿真器是SEED-XDS560PLUS,CCSv5.2。安装之后建工程、编译一切顺利,实验箱上电,板子供电正常。但有以下两个问题:
1,Debug之后,会一直卡着,久没有任何反应,如下图很类似:
2,仿真器驱动识别正常,但是ccmxl文件的配置界面上的test connection功能无法点击。
请帮忙解答,谢谢!

问题和这里的情况很类似: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s/f/39/t/77766.aspx

网友A:
第一个,看看设备管理器是否有叹号?先排除驱动是否安装正确,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安装的问题比较大。

第二个,这个功能是针对原装仿真器的,并没有开放给SEED的仿真器。所以不支持此功能。

如果不行,可以联系售后沟通,010-560645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看看设备管理器是否有叹号?先排除驱动是否安装正确,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安装的问题比较大。

...

你好,设备管理器没有叹号,如图所示。这样是不是说明驱动安装没有问题?

SEED-DTK6446驱动显示

SEED-DTK6446驱动显示

网友:
问题已解决,再次感谢合众达售后的技术支持!请参照:
http://www.seeddsp.com/bbs/forum ... =165&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