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懂锁相环的大神在……

楼主:
1.如图1。我是想用锁相环锁定5K的差频。输入为12M,压控输出理论上是11.995M。
2.实际出现的如下(图2)黄色波形是基准信号,蓝色波形是锁相环压控输出,这种算不算锁定呢,呵呵。压控输出(VCO)差不多就是11.995M。但是多了好多杂波,会跳那些。试着把环路低通滤波器的电阻换成可调电阻去调,结果相差不大。为什么呢?为什么啊?为什么哦?

3.图3是调节R2(决定锁相环偏置频率的)得到的一个稳定态度。锁相环输出一个和输入信号同频的信号(12M),分频器怎么突然间不起作用了?
4.锁相环我是照芯(74HCT9046)片手册上面的图来接的。

附:压控参数:R1=8.2K  R2=3.4K   C1=60PF

低通滤波器参数:C2=22nf     C3=1.5nf        R4=12.7K(可调)    R3‘=3K(Rb=17R3')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
怀疑环路低通滤波器没起作用,或者滤波器哪个参数不对

网友:
滤波器是根据手册上面的例子来设计的,我怕参数算得不太对。还把里面的电阻用可调的来调。上面就是最好的情况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设计滤波器。个人比较菜,呵呵。

网友:
环路滤波器好不好使,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测环路滤波器输出的直流是不是在变。